[原创]STM32 CRC32计算单元的C实现

楼主(2009-04-16):
不知道为什么STM32的CRC计算单元不是常见的Crc32计算方法,可能是这样做硬件比较容易实现吧
数据传输的时候会用到Crc校验,STM32里面的计算方法又有点不一样
因此写了个用C实现的,可以用在上位机这样的程序里面
考虑到这段代码一般是在PC中运行,就没有写成查Table的方式了

//////////////////////////////////////////////////////////
///
///  CRC32 Calculator for STM32
///  Author:   lxyppc
///  E-Mail:   lxyppc@163.com
///  Version:  1.0
///  Data:     2009-04-13
///
///  This program is based on STOne-32's
///  http://www.st.com/mcu/forums-cat-7171-23.html
///
//////////////////////////////////////////////////////////

unsigned long CrcGen_STM32(unsigned long data[], unsigned long size)
{
    unsigned long crc = 0xFFFFFFFF;
    for(unsigned long i=0;i<size;i++){
        unsigned long temp = data;
        for(unsigned long j=0;j<32;j++){
            if( (crc ^ temp) & 0x80000000 ){
                crc = 0x04C11DB7 ^ (crc<<1);
            }else{
                crc <<=1;
            }
            temp<<=1;
        }
    }
    return crc;
}

网友:
呵呵,去看看我的论证吧,所谓常见的CRC32计算方法,其实是个非典应用,因为以讹传讹变成了'常见'。

STM32内置CRC模块的使用

楼主:
看了一下那边的讨论
个人觉得抛开硬件实现来谈CRC没有什么意义
只要用标准的多项式,至于移位顺序和初始值怎么方便怎么用
非要争个对错有点像在讨论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

网友:
是啊,对于明白人,那确实有点像在讨论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但对于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就会把它当做ST芯片的Bug做文章了。

楼主:
呵呵,和楼上深有同感:)

网友(2012-06-20):
我的编译器,  unsigned long temp = data;

网友(2014-11-18):
你这个真的能编译通过、  unsigned long temp = data?我就呵呵。真的是误人子弟。

网友:
楼主这是在挖坑呢
这种代码能编过么

网友(2017-09-09):
顶一下 你这个对了 但是你上面写 漏了几个字符  我来帖上

u32 CrcGen_STM32(u32 data[], u32 size)
{
     u32 crc = 0xFFFFFFFF;

     for(u32 i=0;i<size;i++)
     {
         u32 temp = data[i];

         for(u32 j=0;j<32;j++)
         {
             if( (crc ^ temp) & 0x80000000 )
             {
                 crc = 0x04C11DB7 ^ (crc<<1);
             }else
             {
                 crc <<=1;
             }
             temp<<=1;
         }
     }
     return cr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