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模块空闲时不停的发送“AT-Command Interpreter ready”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4-16):
我发送的AT指令给GTM900模块都能正确响应。可是一旦空闲下来,GTM900模块空闲时不停的发送“AT-Command Interpreter ready”给我的单片机。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GTM900模块复位了

楼主:
不停的复位?为什么会不停的复位?

网友:
会不会启动管脚一直高低电平变化的呢?

网友:
1查电源是否电流不够导致反复重启
2查IGT引脚是否有连续的方波导致反复开关机

网友:
一般是电源不行

楼主:
1 我的电源是用LM2576,供电电流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我也在GSM的电源旁加了一个220UF的电容,也不起作用。
2 GSM启动后,IGT引脚一直是高电平的了。

网友:
220uF不够,上1000uF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电源纹波就知道了,可能是你的电源纹波太大

楼主:
换上了1000uF,一样有复位,不过个人觉得复位的次数少了,
示波器看GSM模块的供电电源,平均电压4.1V,峰峰值是320mv,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
峰峰值是320mv !
一般Vpp控制在5%以下。纹波太大了。
2576输入端的电源是什么?怀疑是总电源容量不够

楼主:
我更换了40P电缆(电缆有一个地方被烙铁烫焦了,可能有短路了),没有重启的问题了,感谢各位!
电源输入是24V1A开关电源,波纹怎么回事我还要仔细查看。

网友:
appcat 很专业!

串口发送 AT-Command Interpreter ready
一般是开机了,一直发送那就一直开机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