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对SD MP3的设想..用DAC做

楼主(2009-04-16):
我以前玩胆机的,所以数字电路几乎BC.看了很多MP3的资料.好像都是使用MEGA16做主控,VS1003B做解码.CH375做USB读取,最多加一个功放比如LM386之类的..当然.我相信这里的朋友学习的成分居多..我设想能不能用MCU做主控,然后用一个芯片读取MP3到DAC比如DIR9001+PCM1794 CS8412之类的DAC上面.我想听感应该比VS1330B的好了很多..DAC部分略懂一些..MCU彻底BC..呵呵..如果胡说.纯属挨砖...

网友:
解码MP3需要高强度的运算,M16那点能力搬运mp3数据帧还凑合,要是想直接解码,还是上AVR32或别的32位的MPU吧,感觉玩HiFi需要一点主见,千万别盲从,物料主义

网友:
MP3是经过压缩的,必须要解压缩后才能变成音频数据信号,送到DAC。WAV文件没有压缩,可以直接出声。

网友:
那WAV文件怎么直接出声呢,把它的数据直接送到DAC上后接一个喇叭,就能出声吗?我直接送到DAC后,喇叭里出来的是噪声,能帮我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