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安装光盘中自带的分区程序只能有一个主分区+扩展分区,还有大约8M的空间,这是为何呢?

楼主(2009-04-16):
使用的是XP安装光盘中自带的分区程序,在安装系统时对硬盘重新分区,发现总有8M的空间没有办法使用,这是为何?曾经因为这个8M的空间吃过很大的亏(装linux双系统时)。而且只有一个主分区+扩展分区

使用PM8.0去查看,发现FAT32分区的label前面都有被添加上C: D:之类的东东,譬如第一个FAT32分区label为Program,在PM中显示为C:PROGRAM,这个又是为何呢?NTFS分区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
8M是硬盘的缓存,与硬盘速度有关,不能做为存储空间划分
物理硬盘C、D还是?
楼主说的是逻辑分区的C、D吧?标签可以自己设定,系统默认标签名称,叫法不同

楼主:
以前在另外一台PC上装linux,当时已经装有XP
在linux下能够看到那8M free空间(在XP下看不到的),然后我就把free空间重新分配给linux,这样就没有剩余的8M空间。这样装linux过程看起来是正常的,但是装好重启后,发现进XP就蓝屏,当时折腾了很久。不过当时看到的还是有点分别得,是多了上G的空间。以下是当时的发帖:
——————————————————————————————————————————————————————————
开始用的XP,但是最近开始学习linux,于是想装双系统。
卸下一个大概4G左右的分区(在windows下看到的值),但是到linux下发现竟然有8G左右的free spaces。开始没有觉得有什么意外,在这8G的空间中划分出512M做swap分区,其他的用于安装linux,安装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重启好后发现每次进入XP都是蓝屏(蓝屏代码是ED,网上说这个代码表示磁盘出了问题),尝试在linux下挂载XP的分区,也告失败。在windows的安装程序中只能看到一个分区,其大小为75G左右(我的硬盘是80G的),在控制台中也修复不了。幸好使用的是备用机,没有什么重要的数据,于是重新分区,安装XP,成功。但是再次安装linux时,给linux分区后重启,有是同样的错误,进XP蓝屏。
这个是我的磁盘快报废了呢,还是什么地方操作不对?望大虾指教!
——————————————————————————————————————————————————————————

楼主:
8M是硬盘的缓存,与硬盘速度有关,不能做为存储空间划分
物理硬盘C、D还是?
楼主说的是逻辑分区的C、D吧?标签可以自己设定,系统默认标签名称,叫法不同
————————————————————————————————————————————————————————
我的硬盘分区如下所示:
C盘 NTFS System
D盘 FAT32 Program
E盘 FAT32 Work
F盘 NTFS Entertainment
但是在PM中看到的是这样的label是这样的:
* System
C:PROGRAM
D:WORK
* Entertainment

对于C:PROGRAM这个有点不理解,还请指教~~
多谢~~

网友:
8M是硬盘的缓存,与硬盘速度有关,不能做为存储空间划分

微软的分区软件就是这个样子的,和硬盘没有任何关系,你用别的分区软件进行分区就没这个问题了。另外,在这个硬盘容量以G为计算的年代,谁还在乎那8MB空间呢?

网友:
汗~一个字都不带改的~
FDISK毕竟老了,不过分区魔术师这个软件不是很稳定,盘符错乱经常能看到~
我还是习惯用FDISK,偶尔做个分区大小改动又不想破坏数据会用魔术师
楼主的问题是不是PM自身的问题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8M的硬盘缓存有什么优点?
每个硬盘不是都带有8M或者16M缓存的么?怎么还要从盘片里面划出8M呢?如果不划出这8M,对性能有多大的影响呢?

C:PROGRAM  D:WORK 这种label显示在ghost11.0中也是如此,不知道是为何?

楼主:
如果不划出这8M,对性能有多大的影响呢?

网友:
对性能没影响,对稳定性有影响,稳定性变差!
FDISK永远都不会老,因为是微软自家的东西。

网友:
我前面的硬盘改做磁盘才对
其实就是用于基本磁盘转换为动态磁盘,提供一些基本磁盘不具备的功能,以便可以快速创建各种分区卷。目的就是更快更稳滴完成分区操作。
可参考微软:动态磁盘是从Windows 2000时代开始的新特性,Windows Server 2003继续使用了这个相当棒的特性。相比基本磁盘,它提供更加灵活的管理和使用特性。您可以在动态磁盘上实现数据的容错、高速的读写操作、相对随意的修改卷大小等操作,而不能在基本磁盘上实现。

During Windows Setup, if you create a new drive and choose to use all of the available space, there is still a small amount of approximately 8 megabytes (MB) of unpartitioned space.There is always 8 MB ofunpartitioned space so that you can retain the ability to convert the drive to a dynamic volume.If you have already partitioned the drive from the following operating systems, the empty drive is hidden

楼主:
基本了解了动态磁盘,但是没有明白动态磁盘跟我的问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