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7.4 SP3 下的 PCF8563 实时时钟仿真模型

楼主(2009-04-16):
从7.5下提取出来的,因为7.5破解尚不完美,7.4运行一直稳定,原来仿真一直用PCF8583^_^。。。
解开后将 PCF8563.LIB 放在Proteus安装路径下的 LIBRARY 目录,其它3个文件 放在 MODELS 目录下。

提示:可以将 PCF8563 加入 I2CIO 库中,而不必单独做为一个库。

PCF8563 仿真库ourdev_436901.rar(文件大小:53K) (原文件名:PCF8563_Lib.rar)

网友:
楼主你Proteus 7.4 SP3用的那个pojie文件,我从网上找了几个都自动退出

楼主:
我这个是仿真库,不是破解啊。
7.4下面没有PCF8563,我又要用它来仿真,之前都是用PCF8583代替,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现在7.5下面有这个器件了,就提出来在7.4下用了,自用很正常,没发现什么不对劲。

楼主:
上个图
PCF8563 在 Proteus 7.4 下仿真通过

PCF8563 (原文件名:8563.JPG)

网友:
能不能把7。4没有的模型都从7。5提取出来用/???

网友:
是啊,这个值得关注啊!

楼主:
要看是什么器件,看看破解的文件就知道哪些器件的dll是没有加密的,只要是没加密的,原则上都可以提取出来,而且并不复杂。

首先,器件需要用到dll文件,就是 MODELS 目录下面的,一般是用C语言环境构建的,用于仿真调试,还要用到LIBRARY目录下面对应的lib文件,大概就是描述器件的引脚和属性窗口里出现的一些参数等,猜测应该是dll里函数的一些参数。dll文件是不受版本限制的,应该在Proteus各版本间通用,但lib文件里有版本标识,7.5的lib无法在7.4下使用。

绕了半天,简单来讲,如果是没加密的器件(有时候这些器件并不只用一个dll文件,比如8563除了有个PCF8563.dll外,它还属于I2CIO库,所以还用到I2CIO.dll,幸运的是I2CIO.dll也没有加密)相关的dll直接拷过来用就可以了,要做的是将对应的lib文件及器件的图形做出来。

我的7.5已经卸掉,所以具体修改了哪些数据,已经不记得。

大概可以这样做(你需要一个7.5的Proteus,还需要一个7.4的,你喜欢在虚拟机里做,还是用完7.5,卸掉再装7.4,全凭自己喜欢^_^)。

1、在7.5下面用库管理器新建一个空的库,将要提取的器件复制到新建的库里,如a.lib,
  为了弄明白要修改哪里,可以先找一个7.4里已经有的器件进行实验,其它真正想要提取的器件复制到另一个库里备用,如c.lib。
  (如果下面你要卸掉7.5换7.4,最好将7.5的MODELS 目录及LIBRARY目录备份一下吧)

2、然后到7.4下也用同样办法提取相同的器件到另一个新建库里.如b.lib,

3、 然后用UltraEdit之类的工具打开a.lib和b.lib,仔细比较两个lib文件的文件头部分,就可以发现文件头部分有几个字节不同(好像是第二行?记不清了),将7.5的lib的文件头修改成与7.4的一样
(最好先将a.lib备份一下,你不一定一次就成功),

4、将修改过的a.lib复制到7.4的LIBRARY下面,将7.5下面对应的dll复制到7.4的MODELS 下面(初次实验如果用7.4下已有的器件就不用复制dll了,7.4也有了),试试启动7.4看能否正常装载,
   如果启动加载顺利,基本就差不多了,到库管理器里看看找到你的那个库名字,看那个器件有没有正常显示出来,如果有就试试能否仿真,仿真出错可能是还需要其它dll文件(像PCF8563,除了有个PCF8563.dll外,它还属于I2CIO库,所以还用到I2CIO.dll)。

5、不成功的话请用备份的a.lib重复步骤4,直到成功为止,并记下文件头正确的修改数据。将需要用到c.lib按正确方法修改好,

6.将真正想要用到c.lib按正确方法修改好,并将其连同对应的dll文件复制到7.4下面的对应目录下,然后试试看吧^_^

网友:
顶!我要试试,多谢楼主guest01

网友(2009-07-08):
proteus 7.1也可以用这个库。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先。

网友:
“DSIM model PCF8563.DLL failed to authorize - Requires API Version 1.43”
结果不行

网友(2011-10-04):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Proteus 7.4 SP3用的那个pojie文件,我从网上找了几个都自动退出 回复【楼主位】guest01

楼主你Proteus 7.4 SP3用的那个pojie文件,我从网上找了几个都自动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