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8K0/KB2的I2C问题

楼主(2009-04-16):
各位。我使用applilet2生成的I2C的从机代码.为什么无法无法正常通信呢? 现在的状态是有一个起始条件。但是从机一直都无应答.并将SCL持续拉低.怎么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还有就是SM+是否可以仿真I2C呢?因为我使用的这个单片机无片上调试功能.只是使用示波器没有办法看见寄存器里面的数值改变.
跪求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代码生成器生成的代码是可以用的,但是你要注意一下代码生成器生成的代码规律,然后去掉用它。
举个例子:代码生成器对I2C功能的函数,可能会有个初始化函数,会有启动函数,代码生成器生成的main()函数会自动调用初始化函数,不会调用启动函数,请注意一下代码生成器生成程序特点。

楼主:
非常感谢NEC_etouch的指导。

楼主:
现在想请教一下在main()中是不是这样调用
void main()/*使用的是从机模式*/
{
   IIC_init();
   IIC_start();
  whiel(1){;}/*等待中断*/
}
另外在传送结束和接受结束后从机应该做些什么呢?

网友:
IIC_init(); 已经自动加入到系统初始化函数里去了  你可以看代码。
IIC_start(); 要这样加。

楼主:
请教一下IICE0和PM6的设置顺序,
生成的代码是先设PM6而后设IICE0= 1;但datasheet上又说一定要先让IICE0 = 1再设置PM6

网友:
信息以数据手册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