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的风力发电机有谁用过?购买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09-04-16):
我的设备可能要用到风力发电机,问了一下最小的是300W,输出24V到蓄电池,含逆变器。
不知道能否用的住,容易损坏否?购买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
暂时没人回复,我就坐回沙发,刚才在网上找到一些资料,放到这里共同学习

风是种可利用能源,风力发电机便是利用风能来发电的环保产品

,因为它产生的电能没有污染,所以素有“兰天白煤”之称。
    风力发电机按容量分为微型机100W——5KW,小型机10KW

——30KW,中型机50KW——100KW,大型机200KW以上。
    风力发电机按运行方式分为并网型,离网型,离网并网机。
    一、并网型一般是中型机或大型机,组或群发电经处理后输

送到电网里。
    二、离网型一般是小型机和微型机,用蓄电池储存电能,经

逆变输出交流220V/380V。它可以是风力发电机单独运行,也可

与其它发电装置1、太阳能电池2、柴、汽油发电机等发电装置混

合使用,可以达到理想的使用效果。
    三、离网并网型是离网型风力发电机组形成一个组群,同时

给一个农场,一个村落或城镇输电,它与并网型机不同的地方是

它需要一个或几个大容量蓄电池组,通过逆变送电,电量充足时

,还可以通过并网型逆变器把多出来的电能输入电网。

    浅谈风力发电机选型
    风力发电机是在各种不稳定因素下运行的产品,它在野外受

风,雨,沙尘,盐雾,气温等自然因素影响,所以发电机选型

要先从风力发电机安装的地点考虑。
    简单来说,只有根据自已当地的风力情况和你的用电量来选

风力发电机,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最大效能,并且稳定性才更

高。
比如:你准备在沿海地区安装一台风力发电机,你有一个5亩的

养殖场,有工人在那里看护,需要有照明和生活用电。你的用

电负载如下:

负载名称 功率 数量 总功率

电灯     40W   4    160W

电视机   85W   1     85W

卫星天线 50W   1     50W

无线电话 50W   1     50W

电饭锅  800W   1    800W

总功率             1145W

    知道了你的用电总功率,最大功率的用电器是电饭锅,它一般

每次工作时间为1小时,一天三次。其它基本都是在晚上使用,

平均时间为每天4小时。
    你可选用的风力发电机型在1KW-2KW之间,如果从经济角度

考虑,可以用1KW的风力发电机。或是1KW风力发电机选用2K

W的逆变器。使用4块200AH的蓄电池,无风时的使用时间为6小

时。你的养殖场那每天平均7m/秒的风力超过6小时即可正常使用

    如风力超过7m/秒,相应的充电时间就会缩短,同理,小

于7m/秒风速时,充电时间会变长。如你选用2KW的风力发电

机,相同的风力条件下,需要4小时充满蓄电池。

    风力发电机选型要点

选一个适合自已地区的风力发电机,如在沿海使用,你要
考虑到风力发电机的抗风能力,是不是有减速装置,一般

力机在超过12m/秒风速时需要有效减速。海边的盐雾重,

要考虑机组耐腐蚀性能。如在山区使用,要考虑到地形因素

树木是不是挡风,风资源不好时,可以选用太阳能电池来发
电。
逆变器的可靠性:逆变器是风力发电机中重要的部件之一,

力发电机的正常输出关键在于逆变器,选购时要注意保护功

是否齐全。功率是不是足够标称功率,有些厂家的逆变器标

为KVA,它的功率只是KW的80%。还有就是变压器的容量

够,短时间或是小功率可以使用,满负荷长时间使用用,就

发热,严重影响使用寿命。逆变器的空载电流要小,一般在
200毫安至400毫安。这样的逆变器自身才能省电。
发电机的效率:90年以前生产的风力发电机永磁材料为铁
氧体,
它的体积大,磁能积小,所以发电机的体积较大。现在的
风力发电机一般为永磁低速发电机,电机转子用的永磁材
料为钕铁硼,发电机的体积会减小。同等功率下,转速低,
体积小,发电机的效率越高,使用就会稳定。一般微型机
300W,500W额定功率时不超过400转/分。1000W额定功
率时不超过360转/分。
风叶:风叶是易损坏的部件,它在旋转中与大气摩擦,空
气中有杂物如小树枝,砂粒会直接击打在高速旋转的叶片上
。好的叶片的表面应有一层树脂胶衣做为保护层。
立杆:立杆是支撑发电机及回转体的部件,它的钢性决定了
风力发电机的稳定性,如果过细,发电机旋转时,立杆会产
生抖动现象,产生不稳定因素,降低风力发电机的使用寿
命。例如300W风力发电机的立杆直径不能低于76mm。还有
立杆表面要有防锈处理,最好是镀锌管,它的内外都有镀层,
比刷油漆的耐腐蚀。
找一个信誉好的厂家生产的产品:信誉好,它的产品质量相对
好些,售后服务也做的好,一般的生产厂家都会有质保,在使
用时出现什么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厂家来处理。
    选型误区

以为风力发电机很简单,要求风速不高,转起来就发电。
现在微型机的起动风速一般在2级风,2级风时基本都会转
动,可它只是发电了,达不到额定的电压时,它只是空转,
没有电流输出,有效的风速要在3级以上。所以你选机器时

知道当地的风力如何。
风力发电机都一样,买价格低的:风力发电机不同于其它

品,它的工作环境很复杂,厂家为了应付各种使用环境,生

的机器时材料会用好的,结实的,耐用的。成本自然会相对
增加。比如立杆,300W的立杆,有的厂家用直径60mm的铁
管,我们用直径76mm的镀锌管,价钱自然不一样。逆变器
也如此,有的厂家用200W的变压器做成300W的逆变器,
我们用的是足300W的变压器生产,先不说质量能不能使
用,成本就有差别了。
风力发电机哪都能做,随便找一家就行:正规厂家生产
的产品,产品经过多次的测试,并有庞大的用户群反馈信
息,及时调整,产品有系列的质检报告。有些厂家连产品
测试的仪器都没有,做出来的产品是否为合格产品就不得
而知了。
蓄电池越大越好:风力发电机组是综合的产品,它的电
池匹配应与发电机的容量,当地风速的大小,用电器的负
载大小有关系。先从用电量考虑,匹配蓄电池,可选的风
力发电机应在当地的最常见风速下能把蓄电池充足。
    综上所述,选风力发电机一定要多问问,多看看,最好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