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请进

楼主(2009-04-16):
请问你的充电器充电时是红灯亮还是绿灯?   另外 我这个串口到USB能用来读写程序么?

网友:
应该可以写程序,但不可以写bootloader

网友:
充電時兩個燈都亮

USB轉串口只要能進行串口通信就能進行升級程序

楼主:
谢谢  另外  充满电后两个灯还亮么?

网友:
可能有一个灯不亮吧。

楼主:
可是我都冲一天了  两个灯还是亮的  呵呵

网友:
~~你量一下电压看有没有充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