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与DSP如何连接通讯

楼主(2009-04-16):
我正在做一毕设,FPGA+DSP的视频处理系统,请问:(1)他们之间如何通讯连接?(2)SAA7113输出的8位数据如何生成32为数据输出(3)FPGA+DSP这个系统
要多大电源,几A电流的电源才能满足要求?能共用一个电源么?
请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1,看数据流量,设计思想,设计需求,可用资源和资源分配。并行总线,SPI,UART,SSC都是可以的。乃至直接DMA到外部RAM都行。
2,决定于计划把运算量给谁。FPGA,DSP都能进行扩展。看怎么设计的电路,怎么分配任务。
3,决定于用的都是什么芯片,跑多复杂的程序等等。小的话400-500mA也能够用了,大的话上A没问题。
可以用一个电源供电。

话说,这样的问题只能问出来不明确的答案。DSP+FPGA两个都有数据处理能力,系统怎么设计是软硬件结合的事情。

楼主:
您好:1楼
我的思路是:
   FPGA完成视频采集和输出,DSP主要完成数据处理,如图像增强。数据流程:模拟视频进入SAA7113模数转换,变为数字信号进入FPGA,在FPGA中8位变32位并行输出,DSP采集后先存入SDRAM,SDRAM分三帧,一帧存入,一帧处理,一帧输出。处理后的数据再给FPGA给SAA7121数模转换成模拟视频输出。

问题还是上面的,请指教
这个系统3A电源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