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如果采用可控硅调功(相对于数字给定量)最好采用过零方式,如果调压(相对于数字给

楼主(2009-04-16):
最近一直研究可控硅,我主要用于调压,希望0~220V内实现220级调压,我希望通过串口给定需要的电压,然后可控硅自动输出,在下图中:

如果采用过零方式,电压输出的系数n/n+m需要开方,在0~220V内实现220级调压,不便于数字量的给定.

如果采用移相方式,应该是下面的公式:
U=220*1.414*[cos(t)-cos(T)];T=1/50*2=10ms

大家一般采用什么算法?

楼主:
查表是采用过零方式还是移相方式,对于采用过零方式,n和m是在一定周期t内完整通过和不通过的周波,不好做到在0~220V内实现220级调压.
n/n+m=   1/220*220--------1V;
n/n+m=   4/220*220--------2V;
n/n+m=   9/220*220--------3V;
n/n+m=  16/220*220--------4V;
n/n+m=  25/220*220--------5V;
n/n+m=  36/220*220--------6V;
n/n+m=  49/220*220--------7V;
n/n+m=  64/220*220--------8V;
n/n+m=  81/220*220--------9V;
n/n+m= 100/220*220--------10V;

.............................

n/n+m= 100*100/220*220--------100V;
n/n+m= 101*101/220*220--------101V;

............................

对于电压越低非常不好确定n和m周波数。不知大家怎么做?

网友:
要我做还是移相。
否则1V不是要4秒多才通过一个周波。

楼主:
就是我觉得还是移相好做一些,调功的话可以用过零方式

网友A:
再啰嗦一句,移相适用范围广,过零只用于热惯性大的电热调功,50hz照明不适用,除非使用更高频率的交流电。否则会闪的眼睛受不住

楼主:
谢谢AAVVRR几次解惑!

网友(2016-07-12):
引用 网友A:
再啰嗦一句,移相适用范围广,过零只用于热惯性大的电热调功,50hz照明不适用,除非使用更高频率的交流电。 ...

高手!多指教!用在交流电机如何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