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被别人限制,大家救救我啊

楼主(2009-04-17):
我现在通过猫和路由器连接上网,供4个人的电脑用,经常出现别人能上网,但是我不能上的情况,一直怀疑有人搞鬼,但苦于网络知识欠缺,一直找不到证据。
    今天又出现这种情况,连ping 192.168.0.1都没有数据,但是本地连接的发送和接收却同时有大量数据增加,QQ也登陆不上,重启了一下可以连接网络一小会,换个ip说ip冲突,换了超过4个都是这样,明明只有4台电脑,换用笔记本也可以连接上,过了一会也不能连接了,一直也没有办法,后来一个同网络的家伙要休息(这个家伙就是我一直怀疑的),但是电脑设置成了定时关机,在关机的一瞬间,我看到弹出一个窗口上面好像说:网络监控软件正在运行,....,然后一闪就关机了,没有看清是什么软件,这种情况我基本可以确定就是他干的了。
    现在我想知道我怎么不被他监控,或者说让他监控不了,用什么软件?或者别的什么解决办法?

    知道的说详细点啊,先谢谢了。

网友:
典型的ARP欺骗,最经典有效的办法,手动绑定网关MAC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偶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帮顶

楼主:
怎么绑定?是ip和网关MAC绑定吗,我是xp系统

那家伙一关机我就好了

我现在还想知道他这样监控我能不能取得我的密码等私人资料?

楼主:
按照1楼的提示看了如下的网页,大概知道了是怎么回事,明天再搞,今天要休息了,还有哪位高手知道方法的介绍下啊,详细点,特别是命令提示符下的操作,完全不知道。

http://hi.baidu.com/%B0%D9%B6%BE%BF%A7%B7%C8/blog/item/9774d501749708087aec2c29.html

网友:
360里有个实时保护开启ARP防火墙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法了吧

网友:
万一那人是搞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以你这样的水平根本就奈何不了他。楼主是不是住在出租屋里,为何不自己拉一条网线呢?

网友:
我以前装过这样的软件,是局域网的监控限制软件,网上很多的

网友:
打isp投诉

网友:
装个arp防火墙就好了

网友:
antiarp,有时可以看到哪个MAC在使用控制软件。
然后拿个板凳......

楼主:
谢谢6楼,还有8楼说对了,他就是计算机系毕业的,还是研究生,并且已经三十多了,个狗日的这么差的人品

还有8楼的为何不自己拉一条网线呢?

关键是刚毕业,经济收入还不行,还有就是住在一起的,没办法。

楼主:
10楼的“打isp投诉”是什么意思

网友:
呵呵,千万不要打.isp投诉

ISP来了.给你们一人拉一条ADSL   呵呵.
最好还是苦练内功.

要不然.你把你自己的IP改成网关的.如:192.168.1.1  192.168.0.1之类的,试试玉石具焚

网友:
但是本地连接的发送和接收却同时有大量数据增加

但看样子你自己电脑有问题的可能性大很多.
看来电脑是不是有迅雷之类的软件.退出来试试.

网友:
要不然.你把你自己的IP改成网关的.如:192.168.1.1  192.168.0.1之类的,试试玉石具焚

够狠,不过人家要是把线拨掉,

没救了

网友:
很明显,那个家伙不让你上网,怎么你电脑里就装了有 网络监控软件 呢?谁干的?

要不就补丁打好,防火墙开上,再打开迅雷,有用的没用的拼命下,有多大带宽占多大,拉死他。。。
再不自己单独拉条线。

网友:
再不行,的话,你晓得路由器的密码不? 晓得了,每阁3 5分钟重新启动一次路由器,让他也不爽。

楼主:
楼上的,玉石俱焚不好吧,18、19楼的明显没有认真的看帖子哦,我说的是看到他的电脑上有监控软件

今天他有攻击了,让我又上不成,然后用命令检查了一下网络

这个是不能上网的

事先从网上下了个软件,比较好用,修复后事这样的

现在上传软件,有被攻击的也可以用,里面有教程,很简单

网友:
相互攻击吧,下一个P2P终结者对着他那个IP疯狂攻击,即使有ARP防火墙也能让他慢上一半。

楼主:
呵呵,有点狠了哦

网友:
典型的使用了P2P终结者
过分了
你也下一个,终结他的
再次重启路由器
差不多了

网友:
网络剪刀手  呵呵  试试

网友:
楼上几位,以前我曾用过P2P终结者 ,没出什么问题。最近用了一下,只要一运行自己就上不了网了,电脑必须重启才能上网,知道怎么回事吗?我检查过,都没有设过规则

网友:
我给一个反P2P终结者软件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软件很好使。你可以试一下。不过如果对方是高手的话,你还得多加小心啊
1.最好知道路由器的密码
2.多注意一下电脑进程,小心中木马。
3.都是一起住,最好能和平解决。

网友(2010-07-19):
多上专业安全论坛,学好点知识

网友:
现在是用新版的P2P终结者即可以限制其它机的流量,而且采用PC端绑定MAC的方法已无法绕过其ARP攻击,必须采用PC+路由器双向绑定才OK。目前也没有好用的防火墙可以防止此类攻击。
建议楼主也下一个P2P终结者,抢在对方之前先开启就OK了。
当然有路由的管理密码有更多方法。

网友:
建议用LM3S8962向他的电脑疯狂的发送UDP报文

网友:
这个我见识过,我们一个路由器下有十来台电脑,以前也出现这种情况,后来我下了什么P2P终结者,反P2P终结者,网络执行官,反网络执行官,什么IP绑定,ARP防火墙,反正是能用上的都用了,但没什么效果,该断线还是断线。
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关闭路由器电源重启。每次一有人运行非法软件,就有人去重启路由器,几次之后,那个人也不好意思再用了

网友:
找到网关的IP地址与MAC地址,然后
arp -s 网关IP 网关MAC

网友(2011-01-27):
估计楼主老是开PP看电影吧!哈哈。不然人家也不会限制你的网速

《网络执法官》这个比较毒,专门用来整那些先网速的。

还有比较笨的办法就是

楼主发现网速不对劲的时候.
更换一下IP和更改一下MAC地址就OK了。

网友:
路由器在哪? 管理路由器掌握主动权.

网友:
之前读书时我也试过,原因是我下载东西,人家玩网游,结果人家用“网络剪刀”剪掉我IP,使我无法上网,后来,我就用“阿拉丁”攻击路由的IP让全部人都上不了,后来,每次我上不了网就攻击,再后来,就没有发生过无法上网的情况了。

网友:
都是狠人啊

网友:
如果大家付钱那就提出来如果不让上网就退股.如果没付钱就自己安条宽带吧.

网友:
估计是下东西或者看电影占带宽了

网友:
万能的坛。。。。。。。。。。。。

网友:
哎 我现在就用 P2P终结者 限制 一个路由器里别人的流量, 说实话哥哥也不想这么干 但是没法 谁让他看 PPstream  他一看 我啥也干不了 没法 我只能给他限制流量 最大下行50 上行50  如果就是看电影或电视剧 大晚上 不能下下来 然后在看 非要用PP看 这也是被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