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许工要求,三菱PWM文件反汇编器PMWCompiler可执行程序及源码

楼主(2009-04-17):
应许工要求,做了一个三菱文件到语句表的反汇编程序。
请大家测试。
可执行程序:
源码:
开发环境VC2005

楼主:
居然有人在 哈哈

网友:
版主起的真早。
阿莫睡的真晚。

签定完毕。。。

网友:
有专家就好

网友:
lz赞一个, 许工把关没的说

楼主:
修改一下许工提出的一些问题
1. ANI 类指令后编译出错,见下图。
  修改

2. 请给出目前支持的指令集,未支持的指令集在反编译过程中给出出错信息,便于用户查找原因。
见帖子:上面有的全有,没有的也没加。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52848&bbs_page_no=1&bbs_id=3041

3. END 指令未反编译。
  增加了。

4. 输出文件中  指令 和 软元件  之间的空格需调整到上下对齐。
  中间空格换做TAB 自动对齐

5. ourDEV.com 信息笔误,需修改为:ourDEV.cn
  已经修改  一直以为两个都可以呢

网友(2009-08-21):
也有问题的啊?

网友:
请问哪儿能下到完善的版本?谢谢!

网友(2011-03-01):
回复 楼主:

楼主,看了你编写的工程代码(ourdev_438325.rar(文件大小:51K)),对照你给出的三菱PWM文件指令集发现你缺少了
关于LDI,OUT指令的转换。
今天特意在你的工程基础上添加了几行代码用来转换LDI,OUT指令。分享如下:

                //by hebin 2011-3-1
                //LDI  指令区
                else if(inst[1]==0x34)//LD X(0~377)
                {
                        str.Format(_T("LDI\tX%o"),inst[0]);
                        InstList.AddTail(str);
                }
                else if (inst[1]==0x35)//LD Y(0~377)
                {
                        str.Format(_T("LDI\tY%o"),inst[0]);
                        InstList.AddTail(str);
                }
                else if (inst[1]<=0x3D&&inst[1]>=0x38)//LD M(0~1535)
                {
                        str.Format(_T("LDI\tM%u"),(inst[1]-0x38)*0x100+inst[0]);  //?????????????
                        InstList.AddTail(str);
                }
                else if (inst[1]<=0xAD&&inst[1]>=0xA8)//LD M(1536~3071)
                {
                        str.Format(_T("LDI\tM%u"),(inst[1]-0xA8)*0x100+inst[0]+0x600); //?????????????
                        InstList.AddTail(str);
                }
                else if (inst[1]==0x3F)//LD M(8000~8255)
                {
                        str.Format(_T("LDI\tM8%03u"),inst[0]);
                        InstList.AddTail(str);
                }
                else if (inst[1]<=0x33&&inst[1]>=0x30)//LD S(000~999)
                {
                        str.Format(_T("LDI\tS%u"),(inst[1]-0x30)*0x100+inst[0]);
                        InstList.AddTail(str);
                }
                else if (inst[1]==0x36)//LD T(000~255)
                {
                        str.Format(_T("LDI\tT%u"),inst[0]);
                        InstList.AddTail(str);
                }
                else if (inst[1]==0x3E)//LD C(000~255)
                {
                        str.Format(_T("LDI\tC%u"),inst[0]);
                        InstList.AddTail(str);
                }
                //**********************************************
                //end LDI by hebin 2011-3-1

                //by hebin 2011-3-11
                //补充OUT 指令
                else if (inst[1]<=0xCD&&inst[1]>=0xC8)//OUT M(0~1535)
                {
                        str.Format(_T("OUT\tM%u"),(inst[1]-0xC8)*0x100+inst[0]);
                        InstList.AddTail(str);
                }
                else if (inst[1]<=0xAD&&inst[1]>=0xA8)//OUT M(1536~3071)
                {
                        str.Format(_T("OUT\tM%u"),(inst[1]-0xA8)*0x100+inst[0]+0x600);
                        InstList.AddTail(str);
                }
                else if (inst[1]==0x8F)//OUT M(8000~8255)
                {
                        str.Format(_T("OUT\tM8%03u"),inst[0]);
                        InstList.AddTail(str);
                }
                else if (inst[1]<=0x83&&inst[1]>=0x80)//OUT S(000~999)
                {
                        str.Format(_T("OUT\tS%u"),(inst[1]-0x80)*0x100+inst[0]);
                        InstList.AddTail(str);
                }

                //end 3-11

我简单测试了一下,挺好用,大家一起学习下,看看还有什么错误没。

另外,我对代码中有语句看的不是很明白
str.Format(_T("LDI\tM%u"),(inst[1]-0x38)*0x100+inst[0]);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