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0加TFT的LCD屏幕怎么加!

楼主(2009-04-17):
我现在想用9260加个LCD屏幕,应该怎么加?>

楼主:
具体什么意思?我这个要上linux系统的啊!

网友:
用带控制器的LCD(不是驱动器).

或者增加控制板.9260用总线连接.

9260带TFT控制器吗?

网友:
为啥不用9261?

网友:
估计是BGA吓到了。

楼主:
是啊!不想用BGA哦!大家有没有成功过的例子啊!都是怎么加的哦!能提示一下吗?>把LCD借口和CPLD或者是ARM总线相连,然后当作外部设备来操作,还是直接去写驱动?我这个准备跑LINUX!

网友:
BGA很好焊亚

楼主:
BGA不好焊哦!以前给2410给搞死了!

网友:
要加个TFT的驱动IC

楼主:
o !

谢谢了!继续试中!

网友:
上linux和用液晶有啥关系啊?
汗。。。

楼主:
要驱动哈!它没有自带LCD的驱动哦

网友:
呵呵,用我的CPLD+SRAM吧

网友:
可是楼上不提供源码,怕呀

网友:
楼上,XP有提供你源码吗?你给你的客户提供源码吗?

网友:
有空给你们拍个BGA焊接视频,其实非常好焊

网友(2010-04-24):
用那种8086总线的山寨手机的屏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和你合作一把,你做个9260的板。

我做显示部分,刚好EPSON送礼我2PCS S1D13513,你可以看下S1D13513的资料。

http://vdc.epson.com/index.php?option=com_docman&task=cat_view&gid=126&Itemid=99

另外,如果你是自己做着玩,就可以合作下,如果是开发产品就算了。13513未必适合你。

网友:
9261比较合适
2440也中

网友:
S1D13513的好处是:

1,支持大屏幕,可以支持到1024×768分辨率;
2,CPU接口,地址线,数据线等逻辑信号,方便与16位和32位MCU接口;
3,支持外部SDRAM;
4,9260部分有9200+S1D13506/13806的参考应用案例;
5,NEC在自己的32位机上有这个参考例子;
6,支持WUNCE LINUX驱动,EPSON提供API;

做成一个模块,给所有想扩展LCD接口的MCU系统用。

楼主:
楼主,和你合作一把,你做个9260的板。

我做显示部分,刚好EPSON送礼我2PCS S1D13513,你可以看下S1D13513的资料。

http://vdc.epson.com/index.php?option=com_docman&task=cat_view&gid=126&Itemid=99

另外,如果你是自己做着玩,就可以合作下,如果是开发产品就算了。13513未必适合你。

怎么合作吗?

网友:
发动群众的力量,做个简单GUI模块给大家,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就有必要,否则就没必要了。

用S1D13513做个最小模块,包括你的9260等MCU都可以对接。

当作个开源产品,俺把2PCS的S1D13513 GBA封装的芯片贡献出来,请高手出来做了。

楼主:
呵呵!
我也准备做一个9260的一块板子哈!呵呵!
要不一起做下

网友:
我对9260没兴趣。我手头上还有5PCS 9G2O呢。

楼主:
9g20,呵呵!
和9261比是不是主频高点哦,还有其它的区别吗?

网友:
在9260的EBI总线上挂个两片LCX373,就可以直接接8080 MCU接口的TFT屏,我们的产品中已经用了很多,改天把LCD的资料放上来

网友:
根据不同的功能要求,编写复杂或简易驱动程序,我之前发过一个320*240黑白液晶的LINUX驱动源码,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2010-09-14):
回复 网友A:
根据不同的功能要求,编写复杂或简易驱动程序,我之前发过一个320*240黑白液晶的linux驱动源码,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高手

网友:
【17楼】 luzhengmao

支持

啥时搞BGA焊接视频,老躲着BGA走也不是办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不同的功能要求,编写复杂或简易驱动程序,我之前发过一个320*240黑白液晶的linux驱动源码,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高手
请问链接在哪里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