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求助】还是手机干扰-快投降了-100RMB求小信号放大方案 |

网友(2010-01-01):
学习 ,学习。。再抄起书来看

网友:
都是高手,不过就我这个超级低手看来,用那个三个脚的红外接收探头不好吗??搞得那么麻烦不爽了吧~~~~~~~~~~~~~~

网友:
正好用到

网友:
用好点的差分放大器,仪表放大器应该可以搞定吧

网友:
两个硅光电池,用差分放大,再加比较输出
差分放大加低通LI波
这样可以自适应环境又能去除大部分干拢
这样应问题不大!

大家认为怎么样做更简单,有想法的能不能贴图看看!

网友:
要传个图的传不了

网友:
送几个成品,莫非要去打点滴

网友:
讨论的真热闹啊,留个标记!

网友(2010-02-22):
哈哈100啊.后面加个0还差不多,现在100元打开后很快就没有了,开个玩笑(:

网友:
菜鸟级插一嘴,是不是原理上跟光电鼠标的差不离?
既然有样品,先试着恢复一下别人的电路(抄板)?

网友(2010-04-07):
光电池用法不对吧,应该采用运放作为电流电压变换电路,取光电池电流变换成电压,然后再放大,然后再转换成电流远程传输(即使是很短的距离,也要用电流).参考20年前abb公司的火焰检测器探头电路.参考下面电路,pd101是光电池,输出为电流信号,电路采用对数放大器.

楼主(2010-07-10):
可以封帖了,感谢阿莫论坛,感谢 bbsniua 鹏,他对模拟电子还是可以的,大概已经生产了5000套了,稳定性和抗干扰性,还比较满意
看看,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做的东西 也能做到国内领先了,这就是国内的技术呵,本公司的名字和成品不便公布,见谅
原理是,
总结一下:
1:发射端用一颗红外LED 足矣,这样投影只有一个,效果好,最好是大功率红外的电流可以到50MA的那种,普通的也可以
2:发射端跟水滴 不能太近,不能太远,大概1.5cm 可以用普通的LED的看它的 水滴阴影什么距离最明显就好了
3:电路仅采用一直LM358 采用二次比较,第一跟5mV 基准做比较,第二次跟3V 比较,第二次目的就是小于3V 输出高电平 ,反之低电平
4:用AD还是有波动,不好搞
5:接收端用普通太阳能电池不行,因为他基本只对可见光敏感,用红外接收管也不行,因为他貌似自身就能被手机干扰,必须要用硒光电池,大概1.5元一片。

网友(2010-11-10):
标记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呵呵。

网友:
手机的干扰频率和液滴的滴下速度有很多的数量级。加电容应该能搞定的。还有变成差分输入方式能好点。

网友(2012-09-28):
精彩模拟讨论帖。

网友:
极難得的技術性討論。

网友:
使用差分放大,不要使用单端

网友(2013-01-09):
有所得,有所得

网友:
mark,回去慢慢看这个问题

网友:
大家好热心,楼主该好好学学了,别费了大伙儿的热心啊

网友:
你试试在硅电池2端并56PF 0603 NPO的电容,运放3脚对地也并同样的电容,不能用有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