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系统装配,调试遇到的问题。。Pitolan请进! 急急急!

楼主(2009-04-17):
昨天所有的配件都到货了。。。没得说--两个字“激动”!当场立即上GWS9050的浆用测试程序测试电调。。。NB!拉力不错!不配是50RMB的无刷电机..做工非常精细。
当即昨天下班回家组装了起来。。。出现N多问题?

1:接收机接收的PPM信号有点干扰,mikro tool 工具看到的信号不稳定。

2:在MIKRO TOOL 中映射的每个通道比例值不理想(也就是说例如把3通道的油门值达到最小,效果图上的格子还有3-4格,用旁边的微调到0,但你把油门开到最大,又到不了满幅了)哦!。。。上述测试的时候发射机老是提示电压低(报警),个人认为是否给这个也有点关系!但我都是在发射机没有报警的情况下映射通道的呀!。。。还请Pitolan指点!TKS

3: 当我通道映射好后,然后整机测试,(我是先开发射,后开接收的。。不然主控会报警)。。但我按照论坛的调试步骤进行,无论你是校正,陀螺归零,系统都没有响应!主控的蜂鸣器无声(按照论坛的调试步骤,当你每次设置的时候蜂鸣器会做出确认声的),操作杆也无任何响应!。。。。。。。哦!我的控是日本手的,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我是严格按照你的飞行手册设置的(极个别的通道没有对应上我自己可以改,然后写到644就可以了)。。。。。。
~~~~~~~~~~~~~~~~~~~~~~~~~~~~~~~~~~~~~~~~~~~~~~~~~~~~~~~~~~~~~~~~~~~~~~~~~~~~~~~~~~~~~~~~~~~~~~~~~~~~~~~~~~~~~~~~
Switching on 上电
The MikroKopter must sit level on a rigid support. The green LED of the Flight-Ctrl is on, the red is off and the beeper is silent. The green LEDs of the BL-ESCs are on, the reds are off. If the beeper beeps the reception is jammed or the voltage of the battery is too low. MikroKopter 四轴飞行器必须放置在水平的坚硬支撑物上。飞行控制板的绿色LED 发光,红色LED 熄灭,而蜂鸣器不发声。无刷电调的绿色LEDs 发光,红色LEDs 熄灭。如果蜂鸣器发声,表示接受受到了干扰或者电池电压过低。
~~~~~~~~~~~~~~~~~~~~~~~~~~~~~~~~~~~~~~~~~~~~~~~~~~~~~~~~~~~~~~~~~~~~~~~~~~~~~~~~~~~~~~~~~~~~~~~~~~~~~~~~~~~~~~~~~~
4:单个电调的PPM测试。我用的是v0.41的固件。。。靠更乱了,装上接收,打开发射机,电调上电。。。我还没有动发射。自己先跑了,并且没有什么规律(像是受到干扰)。。。然后把油门加大,反而转速下来。奇怪的是各个摇杆都对电调有动作。。。乱套了!。。。(刚刚不是映射过的,难道是这个v0.41的固件不行,好像说过要小于0.35的版本。。我简直快疯了)。。呵呵!DIY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呀!

好了,Pitolan 。。。话多,问题也多!(*^__^*) 嘻嘻……还请指点下。多谢了!

网友:
1:接收机接收的PPM信号有点干扰,mikro tool 工具看到的信号不稳定。

有干扰你也能看出來?軟件更新的時間是比較慢的﹐不是實時更新。

2:在MIKRO TOOL 中映射的每个通道比例值不理想(也就是说例如把3通道的油门值达到最小,效果图上的格子还有3-4格,用旁边的微调到0,但你把油门开到最大,又到不了满幅了)哦!。。。上述测试的时候发射机老是提示电压低(报警),个人认为是否给这个也有点关系!但我都是在发射机没有报警的情况下映射通道的呀!。。。还请Pitolan指点!TKS

油門最大最小在其它的頁面還有設定的﹐也不需要都滿格。

3: 当我通道映射好后,然后整机测试,(我是先开发射,后开接收的。。不然主控会报警)。。但我按照论坛的调试步骤进行,无论你是校正,陀螺归零,系统都没有响应!主控的蜂鸣器无声(按照论坛的调试步骤,当你每次设置的时候蜂鸣器会做出确认声的),操作杆也无任何响应!。。。。。。。哦!我的控是日本手的,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我是严格按照你的飞行手册设置的(极个别的通道没有对应上我自己可以改,然后写到644就可以了)。。。。。。
~~~~~~~~~~~~~~~~~~~~~~~~~~~~~~~~~~~~~~~~~~~~~~~~~~~~~~~~~~~~~~~~~~~~~~~~~~~~~~~~~~~~~~~~~~~~~~~~~~~~~~~~~~~~~~~~
Switching on 上电
The MikroKopter must sit level on a rigid support. The green LED of the Flight-Ctrl is on, the red is off and the beeper is silent. The green LEDs of the BL-ESCs are on, the reds are off. If the beeper beeps the reception is jammed or the voltage of the battery is too low. MikroKopter 四轴飞行器必须放置在水平的坚硬支撑物上。飞行控制板的绿色LED 发光,红色LED 熄灭,而蜂鸣器不发声。无刷电调的绿色LEDs 发光,红色LEDs 熄灭。如果蜂鸣器发声,表示接受受到了干扰或者电池电压过低。
~~~~~~~~~~~~~~~~~~~~~~~~~~~~~~~~~~~~~~~~~~~~~~~~~~~~~~~~~~~~~~~~~~~~~~~~~~~~~~~~~~~~~~~~~~~~~~~~~~~~~~~~~~~~~~~~~~

你先截下你飛控板的陀螺和加速度計的波形﹐先確認你的飛控板是好的。

4:单个电调的PPM测试。我用的是v0.41的固件。。。靠更乱了,装上接收,打开发射机,电调上电。。。我还没有动发射。自己先跑了,并且没有什么规律(像是受到干扰)。。。然后把油门加大,反而转速下来。奇怪的是各个摇杆都对电调有动作。。。乱套了!。。。(刚刚不是映射过的,难道是这个v0.41的固件不行,好像说过要小于0.35的版本。。我简直快疯了)。。呵呵!DIY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呀!

電調固件你可以使用我傳的四個文件(使用的螞蟻的固件)﹐要不你啟動會有問題的。測電調要用大電流的電源或者用電池。各個摇杆都对电调有动作﹐這就要你自己看遙控器的說明書﹐不需要任何混控﹐在MK-TOOL里面動一個杆﹐應該其它都不動就可以看出來了。

楼主:
TKS......!Pitolan

各個摇杆都对电调有动作﹐這就要你自己看遙控器的說明書﹐不需要任何混控﹐在MK-TOOL里面動一個杆﹐應該其它都不動就可以看出來了。

是的。在MK-TOOL里面看到的是动一个杆,其他的通道是不动作的。。。这个我测试过!

是的,电调的程序我是用你上传的4个电调的文件,没有通过跳线来设置电调的地址。 哦!。。。还忘了一点,当我给四轴上电后,电调的绿灯全亮,红灯灭,蜂鸣器不发声。。。接着是4个电机轮流(1#-3#-2#-4#)发出“咯吱”的声音(感觉是好像动了下,可能是系统对电调的自检)。。。然后你再怎么动遥控器,四轴都没有任何响应了。。。。。。。

楼主:
哦。。我的波码开关如下。。看了说明书,遥控器出厂默认是固定翼模式。。。不需要调整,只对相关的通道做了调整。

网友:
你飞控板烧的什么程序?飞控板上电后灯的状态?

楼主:
呵呵。。。TKS...Pitolan 、、、、我的四轴终于动了。

具体步骤如下:

开启发射机---》主控上电----》绿灯亮(红灯灭)--》蜂鸣器不发生---》油门左上角,校准四轴(校准的同时,蜂鸣器发出确定声)---> go  启动四轴,四马达启动----》加大油门,问题又来了。。。四轴的2#,3# 电机速度加的比较快,导致四轴朝1#,4#电机方向飞行。(也就是说不是垂直上升)。Pitolan请指点(是不是还要在MK-TOOL中的其他页面大致设置下参数)。

网友:
我的飛行手冊不是這個控制的。遙杆應該先打左上﹐再打右上﹐再開電機....

而且你也應該說說你前面遇到了什么問題﹐是怎么解決的。

楼主:
TO pitolan:

我用的是日本手的控,呵呵!已经玩的航模玩具都是在左手油门,现在换成右手了,还真有点不适应。。。(*^__^*) 嘻嘻……先用着再说了。。。主要是上手了就可以了。

哦!起飞的时候,向一边斜的问题差不多解决了,通过微调来调整四轴还算马马虎虎能垂直起飞。。。。但不敢在加大油门,怕出危险!昨天一不小心把手指头给打了下,还有点疼!(再加上我暂时用的是7.4V 1300maH 12C 的航母电池,感觉功率不够。哦!我的机机总重量500g 左右,差不多一斤了)

是的,根据你的手册上写的是先摇杆左上,再右上。再开电机!。。。但好像首次飞行的时候(为了保存数据,“狼族蚂蚁”建议的)。是先清零陀螺仪,即先右上,再左上。最后右下启动马达。。。

至于我说过的问题 1,PPM干扰,,呵呵!你说过MK-TOOL是通过串口接受的。。肯定有延迟。所以排除了。
                 2,3,测试的时候发射机的确电力不足。。。更换了电池。一切OKAY! 和论坛上说的调试步骤一样。
                 4,没有单独测试电调了。。。所以无法验证!

总结。。。新手的确要一个比较大的空间了进行试飞。。。。下面是我新鲜出炉的四轴!拍个照!

呵呵!起落架没有时间来做了,,,打算这个星期再改进连线。感觉太乱了。。。。好多线没有必要太长。也不要太粗!合适就好。。再搞个起落架上去。目的一个减轻总重量!至于电池肯定7.4V/1300MAH/12c的功率不够的.等所有的都完善了,再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