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SanDisk的卡初始化很正常,而KingSton的卡CMD0返回0x07(赠给遇到相同问题的

楼主(2009-04-17):
对SanDisk的卡(1GB,2GB)初始化很正常;
而KingSton的卡(1GB,2GB)初始化一直没成功,发送CMD0返回0x07(返回0x07前,必定会返回一个0xfc,也就是发送CMD0后,接受返回,第一次0xff,再接收0xfc,然后是0x07,由于位7清零,退出接收);

补充:SanDisk的卡一切正常,时序,多发8个时钟,SPI降低频率都试过了

发送CMD0,返回0x07,查手册含义为:违法命令,请教各位前辈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楼主:
请教,谁有KingSton的SD卡数据手册,提供下好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 等待高手赐教!

楼主:
还没完全找到原因,但很可能是跟硬件有关,我用示波器探头挂在DO线上,就能正确操作金士顿的SD卡

楼主:
测量SanDisk:DO--GND 11M
测量KingSton:DO--GND 12M

楼主:
由于用示波器探头接在DO线上能正常操作卡,所以我对示波器探头进行了测量,电桥测得:电容100PF,电阻11M,由于电桥的测量为1KHz,但总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与一个电容并联的模型,考虑到电阻值较大,所以可以忽略,经过调试,在DO线上并联一个20PF电容即可解决操作其他卡正确,而操作金士顿卡不行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金士顿卡与ScanDisk等卡的确是有区别的。
那么能不能不加这个并联电容呢?因为PCB已做好了,从软件上来看,我的RAM7芯片DO引脚为MISO,在上电期间,强制设置为输入带上拉引脚不行,输入不带上拉引脚还是不行,再加滤波也不行,没辙了,看来只能修改PCB,并联电容了。

楼主:
SD模块电路(解决金士顿卡问题) (原文件名:SD模块电路(解决金士顿卡问题).GIF)

网友:
非常感谢pobomud1~~~~~

楼主:
也非常感谢你的回帖,如果我的帖能帮到你,很高兴!

不知道哪天我们才会:尊重及保护知识产权,提高技术工作者社会地位?(这句话自己越看越觉得有些书呆子气,一个字--傻)

网友(2010-04-30):
to:【9楼】 pobomud1
我的也加个22pf电容就可以了,读其他牌子卡都可以。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太感谢啦!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2012-12-14):
马上要做这个了,得注意一下!

网友(2013-03-04):
我的读写还是有问题,再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到时用得到,标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