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做过4线电阻式的触摸屏啊?给个资料

楼主(2009-04-17):
我想做一个触摸屏的MP3 用的lpc2132
想加个触摸屏
哪位做过能给个范例啊?谢啦~

网友:
ADS7846之类的触摸屏控制器,按照手册连接好,SPI的,按照手册发指令,读数据。OK。

网友:
若MCU内置AD的话,用触摸屏控制器反而更不方便

网友:
看采样的方案了。如果要相对位置,获得压力,那么专用控制器比较好。
否则AD直接转换电压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买的东西马上到了  准备尝试一下用ads7846

网友:
通过内置ADC或者触摸屏控制器解算得到XY之后如何处理呢?

是不是必然要有一个RTOS+GUI?

大家的触摸屏不可能都是画图吧,应该有判断是否选中按钮等控件的选中判断,然后执行操作。

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必然有RTOS+GUI了,也就是ucos带gui的移植。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看用途。

至少,触摸屏和RTOS,GUI的使用没有必然联系。在字符液晶上加触摸屏,用来进行方向控制,没问题。

楼主:
今天买的东西刚到货~准备开始研究了~大家有什么资料也帮忙提供一下啊~我才开始学 ~

网友:
谢谢6楼指点。的确是这样,看触摸屏上面显示应用的复杂程度了。

另外可否请教一下AVR和触摸屏通过MODBUS协议如何通信,谢谢!

网友:
山寨机的触摸屏是电阻式的吧?    那东西贼便宜,适合学习

网友:
我没用过MODBUS。

不过简单来说,首先程序需要正确得到对应的操作坐标。至于怎么传送,就看MODBUS怎么规定了,怎么规定怎么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