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很弱的问题:能隙基准源

楼主(2009-04-18):
好像单片机里的ADC中都有一个叫“能隙基准源”的东西,我去查了一下,知道了“能隙”是什么意思,但是还是不知道“能隙基准源”是什么,他在ADC中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给ADC提供一个基准电压

网友:
模电书里面有讲的的,由几个晶体管构成,选择适合的偏置电阻可以抵消随温度变化的项,也就是输出电压与温度无关,为1.205V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9-04-19,17:21:19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0]AVR32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1038]傻孩子(Gorgon Meducer)专栏

楼主:
大致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