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微型四轴飞行器机架出炉了。。各位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09-04-18):
电机和正反桨是淘宝网的。。。
称了一下在25克左右。
昨晚四个电机用恒流源并联驱动。。可以离地了。。就是电机动力不平衡,一边倒。
电流达到3A,4V多。。我估计用电池供电成问题。。

准备用M88 搞个控制板。再加个遥控。各位高手给点建议吧。。

网友:
果然很袖珍啊,不错!

网友:
电池不成问题,用动力锂电池!!!!!

楼主:
请问控制板制作方面要注意些什么地方。。我想用4路PWM驱动场效管。。。

网友:
俺也想弄一个~
“电机和正反桨是淘宝网的”,给个网址呗?

楼主:
to 楼上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7872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ivws&bbs_id=9999

网友:
感觉吹口气就会翻。。。

网友:
TO LZ

tiny版一般抗風能力是差一點,適合作室內飛行﹐關鍵室內飛行要把槳保護起來。

网友:
就这样的机架不可能抗风的,有一点风它就会飘。

楼主:
本来就是弄着玩的,关键是能不飞得起来。。

网友:
用的什么电机啊?

网友:
空心杯电机扭距比较小,最好加个5:1的减速.而且这种浆也比较重.可以用瓶子自己剪一个.鸡架看起来是玻纤板也比较重,可以换成渔杆的最后一节,或者模型店的那种1MM直径的碳棒做架子.用的锡太多,也会增加额外的重量.架子可以用KT板或者碳纤维+EPP制作而成.楼主可以看看RCGROUPS,里面有类似的产品和爱好者的DIY

网友:
体积越小,控制系统占整体质量的比例越大,越微型越不好做哦!

这个是航展上的,带遥控器整套几百块吧,试飞了下挺稳的

网友(2009-06-06):
我也买了点配件,想要自己做个来玩。

网友:
但是如果做出来的了,这个市场会很大,不象目前研究的大四轴,属于不同的两个市场

网友:
看上去不错哦,整机的成本大至多少大米?

网友(2009-07-07):
华科尔的淘宝上有卖,大约900左右一个。

网友(2010-12-03):
楼主还在弄吗?留个联系方式好吗?或者Email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兴趣一起做做看么?

网友(2011-06-20):
建议LZ搞一些来卖

网友:
呵呵,我也在做这个。之前是做玩具遥控飞机程序,现在觉得那个已经没意思了。看好这个迷你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