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光耦4N35的正确用法

楼主(2009-04-18):
我想用atmega16(拉电流)驱动光耦4N35然后通过三极管(9013)驱动继电器(12V 80MA)
请问下 4N35的第6个引脚是悬空还是通过电阻接地呢  ?  我这边的工况是零下30度

上个图 大家帮忙看看 (原文件名:ss.jpg)

网友:
接330K四分之一瓦的电阻到地

楼主:
330K? 我是第一次接触光耦 低频信号输出 只需要工作在开关状态就号 所以就选择了这个非线性的6脚光耦 电路有何不妥 请大家给些建议

网友:
接电阻到地,调节电阻调节灵敏度,然后在CB极间接一负反馈电阻或电容,防窄脉冲干扰
另类应用

4N35 BC极另类应用 (原文件名:4N35 APP.JPG)

网友:
悬空可以,接电阻也对。
因为从电路参数看是设计成光耦的CTR=50%的,而4N35器件的CTR≧100%,留1倍的富裕量应该说差不多。光耦6脚接电阻到地的目的是降低CTR以抗干扰,现在不接也行。要接的话这个电阻最好别小于100k,否则怕驱动能力不够。
俺的理解是,如果为省电光耦集电极的上拉设计得弱一些,即设计CTR很小的话,这个电阻一定是接上为好,对抗干扰有好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指点

网友(2010-02-04):
做个记号,或许以后会用上

网友(2011-05-02):
MARK...做好笔记

网友(2014-02-24):
最近也纠结在光耦通信上呢,输出端的上拉电阻不知道选择多少合适,见楼主使用1K不知道使用上有没问题呢,我原来电路用的3K现在下级驱动部分换了期间竟然通信出错呢

网友:
mark    坛子里高手云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