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用ATMEGA16制做一款稳压/稳流OUT12V5A电源方案

楼主(2009-04-18):
请帮我一下

网友:
怎么发在这里呢?

网友:
"跪求"又是这种字眼.不懂也bs

网友:
技术要求呢?要可变电压输出?可不可以恒流?开关还是线性?

楼主:
三楼的老兄:您好!
    是这样的我可以做用电位器调节,稳压稳流高频开关电源,不管多大功率(曾做过最大0~60V,0~5000A),现在想用单片机控制,本人对
AVR很着迷,但我是一只菜鸟,很想通过大家晒的源程序作学习参考,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曾做过最大0~60V,0~5000A)

楼主强焊啊!

网友:
0~60V,0~5000A)

估计是线线性的,散热装置就够2个抬的。  不是一般的强焊。那是相当的强悍。

强电的玩意,线路检查N次无错误,我都不敢合闸。。。怕怕。。

网友:
LZ 强悍 0-5000A 凭这个我就BS你一下

网友:
60V5000A 300KVA佩服佩服.
有这个能力的人还需要跪求?自己研究去。

网友:
电压就不看了,这个电流把我吓坏了

网友(2009-05-31):
楼主做的是红警里面的闪电风暴发生器

网友:
0~5000A???搞笑!!!

网友:
我还做过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的

网友:
人家不就不小心多按了几个0么,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啊

网友:
是少按了一个m吧。

网友:
既稳压又稳流?LZ想做电子负载?

网友:
拉出去砍了,!!

网友:
5000A!这玩笑开大了,真的有吗?我还没有见过!!
我只知道发电厂的发电机正常工作电流可以达到。曾经出现过一次故障,电流达到8000A,不过最终造成发电机冒烟了!发电机别说有多长,高度一半就比人高多了。我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做出来的5000A?
    本人见识太浅了!!

网友:
楼主:(曾做过最大0~60V,0~5000A)

完全可能啊!
比如输出电压0.1V,电流5000A,区区500W而已!

网友:
建议18L自己试着做一个0.1V的电源,看看用什么负载能出来5000A

网友:
建议18L自己试着做一个0.1V的电源,看看用什么负载能出来5000A
负载电阻得是0.00002欧,这个更难,,比5000A估计难多了~~!

网友:
电源还有内阻呢

网友:
电源高手还要跪求,是国情吗?

网友:
5000A,理论上是要多粗的导线呢?

网友:
没见过世面的小朋友去搜下“电镀电源”看看

网友:
楼上不是小朋友的朋友,你看看楼主在4楼说的话再说。

网友:
少了个m吧...
5000A,60V话有300KW...
一般的接线板可能都不能用了吧?

网友:
跑题了。。。我跟着bs一下

网友:
男儿膝下有黄金
挺起腰板做人,对不对就跪的软骨头,是会被别人鄙视的

网友:
SORRY
不过10V以下,几千安的高频开关电源是有的,可以通过多个并联,均流实现。4楼前半句没啥不妥。

网友:
我们现在能做到300V,300A,20-300HZ的变频电源,再大得多个并联了!

网友(2009-08-02):
估计不是5000A,

是5000mA

网友:
听说过18V   1000A  的电镀电源
估计是有供电变压器那么大的家伙

应该是工业供电的(10kv)
电压电流可调,用自耦变压器

楼主说的不过分

网友:
60V时输出不了5000A
5000A时输出不了60V
最大功率不是60Vx5000A

稳流时不稳压
稳压时不稳流

莫非所有问奇怪问题的都没用过稳压稳流电源?

这种电源很常见。
60V/5000A的电源不是一台,是半屋子。

做这种电源的厂,一般是老厂,不会用单片机,但能做这种电源。
100年前的发电厂没有计算机,但一样能发电。

网友:
用过3000A的开关,6W元,日本的,合闸开闸需要力大胆大的人去搞,开合一下发出的巨响震的人心脏痛.
跪求就不必了,别没出息的让人看不起,话又说回来,真要有人给你方案你跪不跪?

网友:
这种程序很好弄,跪得太草率了。
这种程序全听别人的太冒险了,12V/5A还好,移植到5000A上一旦失控不得了,我一个物理所的朋友买过一个几百A的功率高频电源,用在炉子上,那东西一出问题,电网里到处串,全所停电。

网友:
5000A很正常

网友:
前级没有问题的话可以按照我那个电源的MOS管控制部分来做就好了。那边是控流的,很精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3626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198879&bbs_id=9999

网友:
lz不妨把模拟部分的原理图发上来,大家会感兴趣。

网友:
造碱用的电解电源才叫大尼!

网友:
呵呵,ls介绍一下

网友:
我在国企时就是39L说的电解电源,供电是2台3600KVA的变压器,我见过的最大输出电流是18000A,一万八千安,电压大概是150V左右,
过电流的导线是截面20x200的铜板5块并联,正常铜板是热的,但不烫手,在铜板附近1米范围,所有的机械电子表都是不会走的。
还见过一次该变压器输入端短路跳闸的,我刚好离开一会,领导就下令合闸,就见到一片红光,一声巨大的响雷,烧了一百多米的高压线,把上一级电站给炸跳了,问我们电站为什么不跳,怎么回事。

网友:
这是什么领导呀?高粱花子。
领导肯定当时懵了,事情出的太快,之前来不及再下指令,之后吓傻了。

ls电源水冷的?好大规模。

18000A,活脱一个单导线磁场源,以前只想过,今天见真的了。

网友:
【41楼】 hebj
我在国企时就是39L说的电解电源
------------------------
41楼是国企的电解电源?会发帖的电源还第一次见,人工智能?

呵呵,开个玩笑,别介意。 :)

网友:
呵呵,
是水冷的,
当时下指令之前我就在现场检修,因有个电压异常,找了一个上午没找到问题,厂长坚持要合闸开机,一群领导都在3楼操作台前,我是不同意,所以合闸前就跑了,跳闸后因氯气泄漏,所有的领导都不同程度中毒(3楼下1楼也要时间的),事后查明是春雨天潮湿,室内的高压瓷平结露,加上上面有积灰导致击穿出事的。
我们厂自己有电站,但不允许跳闸的,就是因毒气的问题。

网友:
【28楼】 dellric 水果刀

男儿膝下有黄金
挺起腰板做人,对不对就跪的软骨头,是会被别人鄙视的

------------------------------------------------------------------
UP

网友:
to hebj

呵呵,电压一高天儿一潮就什么都不好说了。
跑得好。

以前一个同学的师傅搞高压的,据说被几十千伏打过,命大晕了一会儿,好像也是陶瓷的原因。

网友(2009-10-14):
看完楼上所有帖,真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自己没见过不确定的话还是别这么肯定地先BS别人。

网友:
不要吹毛求疵吗

网友(2010-01-25):
好老的帖子了,不过还是要灌水一下。LZ的60V5000A电源,电镀和搞化工(如炼电石)的厂里好像用得很多啊,不过是主电路是可控硅控制的罢了,曾经看过一个12V7000A的电镀电源,有几个机柜那么大,都是用铜接线牌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