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TC的疑问

楼主(2009-04-18):
还是想请教一下DTC的问题,我看了一些相关的论文,有一部分说DTC需要使用SVPWM来控制,那是不是也要向做FOC一样,通过电流和电压来计算相邻的的两个基础电压矢量的使用时间呢?如果不需要的话,直接计算转矩和定子磁链的大小,然后通过查表,改变三相桥的通断顺序行不行(不使用PWM,仅仅通过手工改变)?
因为根据这个换相表我发现只要能够设定一定的采样频率(20K)那么每次采样得到的电流和电压就可以计算出转矩和定子磁链,然后通过两个轴的定子磁链的反正切值,就可以判断出定子磁链所在的扇区。这样仅仅需要6个io口就可以产生下表所要产生的空间电压矢量呀?完全不需要PWM。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呢?

DTC开关表 (原文件名:111.jpg)

楼主:
自己顶一下,好像有些明白了,看了N多篇论文。这两种方法都可以,但是第一种方式使用SVPWM,可以保证功率管的容量被充分使用,而第二种方式是传统的DTC,这种方式经常会出现一段时间功率管的开关状态保持不变,因此功率管的开关频率是变化的,这样会造成功率管的容量使用不足的情况。
但是想了解一下,功率管的容量没有充分的使用,会对于整个系统造成什么影响呢?我主要做低压的电机24V,电流控制在1.5A一下。这个范围的电机,使用这两种控制方式效果相差大吗?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够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