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如何检测磁铁? 磁性比较弱,估计用霍尔元件不行

楼主(2009-04-18):
如题 ,这个我不知道该放在哪个栏目了 有没有别的方法 能检测磁铁的

网友:
干簧管行吗?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 ,暂时没试这个 ,磁铁是放在包里的

网友:
可以发射一个固定频率的正弦波,再用线圈接收,检测过零点再检测正半周和负半周的波形幅度就检测到磁场的方向了

网友:
磁传感器
霍尔传感器一般用在强磁场上
弱磁场的传感器,如磁通门

网友:
再弱都行的,霍尔可以直接检测地磁场,如果你的磁场比地磁都弱,那我也没办法了。。

楼主:
太谢谢你们了 我试试去

网友:
有专门的特斯拉计

我原单位有个

我保管的说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