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 Snail Touch 板的波形?

楼主(2009-04-18):
如果 我想测试wheel 覆盖了外壳后,是否需要调整电阻或是电容

看了开发文档说了 可以使用示波器

在pad和示波器的探笔放一个导体 如硬币.

请问 探笔的小鞭子是否要接地.

因为wheel和pad(单个按键)不同,他的形状是相互交叉的,我的硬币放到什么位置呢? 谢谢.

这时候 单片机是需要写入了Qtouch的程序了吧? 谢谢

网友:
1、探针要接地
2、去五金商店买一个大片就可以了……几毛钱而已
3、肯定要写入程序。

楼主:
谢谢 傻孩子

我今天上午测试了一下 小辫子没接地

看到的波形是正弦波,峰峰值大约10V

频率46KHz左右.

没有看到方波

楼主:
我测试了两种 电容和电阻的组合

4.7uf 10K

0.1uf 4.7K

效果基本一样
不过可能和我没有接地有关系

楼主:
请问 一个大片 必须要一个整体的吧 中间有孔的不行吧

网友:
有孔当然行……
看到正弦波性就说明波形不好……应该慢慢微调电容……直到看到方波……

楼主:
请问

1 如果我pd0 连接一个key pd1到pd3连接一个rotor.

那我程序 这么写:

   qt_enable_key( CHANNEL_0 NO_AKS_GROUP, 20u, HYST_6_25 );
   qt_enable_rotor( CHANNEL_1 CHANNEL_3 NO_AKS_GROUP, 16u, HYST_6_25, RES_8_BIT, 0u );

     if( time_to_measure_touch )
      {
         /* clear flag: it's time to measure touch */
         time_to_measure_touch = 0u;

         /* measure touch sensors */
         qt_measure_sensors( current_time_ms );

      }

就可以了 如果单纯的为了测试波形.

二 time_to_measure_touch 这个时间间隔一般设多少啊? 最大多少,最少多少?
current_time_ms 这个变量好像在中断中被累加了,如果溢出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谢谢.

楼主:
看到正弦波性就说明波形不好……应该慢慢微调电容……直到看到方波……

请问 一般是向大调 还是向小调, 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尝试着来.

好像可调电容不太好买,如果是调节电阻,我干脆就焊一个可调电阻了.

谢谢.

网友:
【7楼】 yaya001
请以1K和22nF的推荐值开始起调,一般调整电容的效果会比较明显

楼主:
谢谢 kingofking 和 傻孩子

我现在焊了个4.7nF和10K 探笔没接地的情况下 看到是正旋波.

明天 按您的提示 我换成1K和22nF开始调.谢谢.

还想问一下 代码部分 如6楼写的,可以吗?

您提到的1K和22nF 是从那里 看到的(来源)?

谢谢 谢谢

网友:
程序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谢谢 两位的回复 基本上明白了
还差一个问题

time_to_measure_touch 这个时间间隔一般设多少啊? 最大多少,最少多少?
current_time_ms 这个变量好像在中断中被累加了,如果溢出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谢谢 谢谢

网友:
time_to_measure_touch 大约在20ms左右……更慢也可以……但别小于3Hz,否则延迟很大……
current_time_ms 溢出也不用担心。

网友(2011-06-23):
current_time_ms 这个变量好像在中断中被累加了,如果溢出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溢出了,高位丢掉,又从0开始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