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电调换相时用do-while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09-04-18):
如题,不用行不行?还有就是如何增大电机的扭矩?请高手指教!

网友:
do-while的作用是先执行再判断条件,循环体内的语句至少可执行一次。相同参数条件下,低频率PWM周期比高频率PWM能提供更大的扭矩,更直接有效的办法是换大直径电机。

楼主:
do-while 我知道是循环作用,也知道肯定会执行。主要是问在换相时用循环有什么用?如果只执行一次会有什么后果?我想提高扭矩主要是感觉扭矩增大会提高电机的响应速度,我看网上有提高电机扭矩的好像是再换相后加大pwm占空比控制电流,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请1楼高手指点啊!

网友:
【2楼】 jinyudzy 高月山

在我的电调换相中并没有使用do-while 语句,一样工作良好。MK的电调程序不太好看,也不清楚他的原理,就不多作回答了。

“我想提高扭矩主要是感觉扭矩增大会提高电机的响应速度,我看网上有提高电机扭矩的好像是再换相后加大pwm占空比控制电流,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你说的这是无刷电机应用中的“电流补偿”控制技术。为了使电机的相电流不超过允许的最大值,PWM 占空比通常比较小,这使得换相后新的相绕组电流上升缓慢。为了使换相后电流迅速上升,可以使换相后PWM 占空比为100%来对电流进行补偿,直到电流上升到换相前的电流值,这样可以使换相电流的波动尽可能的小,时间尽可能地短。但PWM的电流控制复杂性高了很多,一个折衷但简单可行的办法是使用超前换相,即通常所说的进角。在30度电角度之前就开始换相,这时新的相绕组电流很小,不会影响电机的继续转动,待电机转子到达接近30度换相正时的时候,新的相绕组电流已过了电流上升初期,相电流已到了迅速上升的阶段,转子得到持续的磁场推力,继续转动。

楼主:
多谢夏风的回答。我还有个问题:德国人电调程序里并没有滞后30度的换相角,是不是跟硬件电路里的滤波电容有关?加上100nf的电容相当于过零点滞后。大多数的商品电调都没有这三个电容,是不是这样的电调必须延时30度的换相角?

网友:
对商品电调不熟,但是商品电调的电机进角也是可调整的呀。而且兼容性相当好,2极、4极内转、12极外转子的电机,都能很好的驱动。

网友:
多谢夏风的回答。我还有个问题:德国人电调程序里并没有滞后30度的换相角,是不是跟硬件电路里的滤波电容有关?加上100nf的电容相当于过零点滞后。大多数的商品电调都没有这三个电容,是不是这样的电调必须延时30度的换相角?

我最近就在改 滞后30度换向是否能正常的功能,屏蔽德国人的Timer0的资源用来进行换向时间的计算!

网友:
感觉延时30度应该是使电机效率最高,但不延时也是可以的,就是电机不在最佳状态

网友:
有延时系统稳定,低转速时,不延时换向过早,容易卡死
高转速可以不用延时,如同汽油机的火花塞需要点火提前角一样
做功周期更长,功率更大,好的商品电调,延时(进角)可调的

网友:
换向代码中 do-while 一句很有意思
不知谁注意到过零点波形毛刺的问题?

楼主:
还是没有人告诉我do-while有什么作用!是为了降低毛刺的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