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个红外接收头,要求载波宽度达到3ms的。

楼主(2009-04-18):
寻一个红外接收头,要求载波宽度达到3ms的。设计产品要求这样的一个接收头。要求载波宽度达到3ms的。详细见图。知道或哪有卖的或厂家,请与我们联系,谢谢。寻一个红外接收头,要求载波宽度达到3ms的。工作电压可以到3V。

网友:
市面上有哪种接收头不能接收到3ms的?!不能接收到3ms还能用啊,好几种红外码引导就是以9ms的载波开始的,不能接收的话怎么用?

楼主:
czzhouyun ,你试过吗?我们做好产品后发现这样的问题, ‘好几种红外码引导就是以9ms的载波开始的’,这个一般是指9ms内发的是0101的码,变化的脉冲,不是发的一直是0,让其输出处于低电平。
发2ms以上载波,红外头就接收不到,输出为高电平,查数据书说明的是800us以内为最大载波宽度。并非是由发射器决定的。发射器可以发1小时,但接收只能最大宽度为800us(数据书)。也就是接收的是小于800us大于500us的载波。你的9ms是不是一直为低电平?之间没一个高脉冲出现?如果是,请告诉我型号。谢谢。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74046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uyuplus&bbs_id=9999
你先看一下这个帖子,可能对你进一步的寻找有帮助。

网友:
啥收载波长度?3ms的话频率是多少?还叫38KHZ载波吗?

网友:
LZ,首先对你要表达的意思做个确认,你说的2ms是否是有38K调制在内的有效波形,如果是可以告诉你,1838,0038等都可以,如果是2ms的有效电平而无载波调制的,你只有用接收管或电平型的接收头了,电平型的接收头,你可以搜索连续接收头

楼主:
谢谢了,0038确实可以(1838没买到)其他好象不可以,已经咨询了0038的生产厂。普通的是做不到这个要求的,一般的头是TPWL只有最大800us,我们要求3ms,频率38K,不多见。可能有的朋友题还没明白。结贴,谢谢各位。

网友(2009-06-23):
看来楼主对红外接收头不是很懂啊!

网友:
NEC协议的同步头是9ms+4.5ms,都大于3ms。

网友:
一般电压有5V或者宽电压的,一般宽电压的能到3V。要根据你要解的协议来决定用什么产品,并不是每个红外头都能解所有协议的,比如很多红外头可以解RC5,NEC,但是解RCMM就有问题。我做过用单片机解RC5,NEC,RCMM,其中RCMM最麻烦,因为他有多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