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台式电脑耳机的前后插孔音质不同啊?

楼主(2009-04-19):
我的耳机买成近百块,前段时间插在前面一直觉得效果还不错,但是最近移机后插到了后面,效果感觉听起来刺耳朵.

难道后面的孔没有经过声卡处理的?

换到前面的孔效果又回来了.

网友:
后置的是支持多声道输出的吧,或许插到环绕了吧,声卡设置里看看

网友:
"耳机买成近百块"  音源为普通PC声卡?

这就是传说中的上面西装革履 下面破裤草鞋...??????

网友:
前面的插孔是经耳机功率放大器处理的,输出功率足够,阻抗也匹配。
后面的插孔是 LINE OUT ,是为连接功放而设计,不是连接耳机。其输出阻抗较高,并经过小电容耦合输出,与后面功放输入端的50K输入阻抗匹配。当然插入耳机也有声音,但与耳机的阻抗不匹配,造成低频严重衰减,声音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