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轴电机出水没以前大了怎样把水路给清理下

楼主(2009-04-19):
我的主轴电机出水没以前大了怎样把水路给清理下那请各位指点小弟下谢谢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9-04-19,08:16:25 加入。
你的原标题:“雕刻机的维修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拔掉进出水管。用气管接到进水口,打开空压机,向里面充气,然后再反向充气。我原来就是这样做的,包通。效果很好。

网友:
不知道你的主轴用了多久,用久的话是水垢造成的 ,可以用弱酸水(硫酸也可以)放到水循环路里,过20分钟换一遍水,水干净了,主轴也干净了

网友:
如2楼,我们以前在厂里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2009-07-16):
新一代强力除垢保养液; 是针对解决配置有水冷却循环系统的水冷主轴电机。如同汽车正常保养一样,不保养也可以工作 但提高了能耗 影响发动机和汽车的寿命。雕刻机水循环主轴电机长时间工作不注意保养,水冷主轴电机会出现水循环不畅 水循环堵塞问题。使主轴电机发热,散热性不好   严重的水循环堵塞 烧坏线圈轴承 不能正常工作。水垢的形成不但大大降低换热效率带来一系列问题,还提高了能耗,甚至危害设备造成危险!水垢的成分除一般的碳酸钙,还有一些如硫酸钙、磷酸钙、硅酸钙.氧化铝杂质.铁锈之类的硬垢 。简单的除垢方法用盐酸清洗。盐酸除垢效率慢且对金属设备的腐蚀是比较严重。本产品是专门为配置有水冷却循环系统的各类水冷主轴电机 研究开发成功的新一代强力除垢保养液,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济南金刻电子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0531-88266052   www.dkj168.net.cn  QQ;827066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