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话的听筒是130欧姆,我设置了一个电话板,怎么修改耳机电路才能用30欧姆的耳机?

楼主(2009-04-19):
电路图见下面:
用的电话芯片是TEA1062,
SPK通过电容C5032接到耳机上;
SPK与GAR之间有电阻R5030。

试验发现:
R5030=100K,C5032=1UF时,用电话听筒质量非常好;但是用30欧姆耳机的话,噪声严重,并且有破声。
R5030=100K,C5032=0.1UF时,用电话听筒质量非常好;用30欧姆耳机的话,声音偏小,但是没有破声了。

请问怎样修改电路,才能使用30欧姆的耳机?

楼主:
图中2、3脚对应左、右耳机;
相当于两个耳机并联

网友:
音频变压器

楼主:
tage,请推荐一个型号

网友:
推荐没有,按 变比 自己绕一个也可以,,就是阻抗变换

楼主:
我搜了一下,音频变压器最小都有10MM左右,太占地方了;
还有没有其他改进方法?

网友:
用小磁芯,自己绕可以很小,另外就是加电池,做放大。
另外耳机不全是32欧姆的,也有大阻抗的。

楼主:
我在C5032这里串入一个100欧的电阻后,效果大为改进;
只是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沙沙声,怎么滤掉它呢?

网友:
加个射极跟随器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串电容接地

网友:
估计是驱动电流过大造成的

网友:
"试验发现:
R5030=100K,C5032=1UF时,用电话听筒质量非常好;但是用30欧姆耳机的话,噪声严重,并且有破声。  "

because you are clipping the 30ohm headphone.

"R5030=100K,C5032=0.1UF时,用电话听筒质量非常好;用30欧姆耳机的话,声音偏小,但是没有破声了。  "

because C5032 represents a higher impedance.

you can put a resistor in serial with SPK to attenuate the input signal, or lower the amplifier's 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