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s51控制四相六线步进电机总是来回摆动

楼主(2009-04-19):
同样的程序,四相六线电机正常工作一次后开始来回摆动。更改转速后电机就没有任何反应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麻烦谁有验证过的程序与电路给个测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相序的问题,调换一下相序看看

楼主:
24种组合均试过,有是能用,有时不能用。
而且正转能用,反转不能用。

网友:
那就是程序的问题了,去年做过但是程序找不着了。1楼的硬件电路是没问题的。

楼主:
我现在发现用上面的电路,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实际上被ULN2003A拉低到了0.2V。
我加了一个1K电阻上拉,但输出电平没有跟随输入电平变化啊。
难道ULN2003A只能输出低电平,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
是的
只能输出低电平的

楼主:
终于发问题所在了
就是上面提到的问题,ULN2003把AT89S51的引脚高电平拉低到了0.2V,这样输出电平就是错误的
测试证明,当在ULN2003的输入端接高平,其输出端为低电平;输入端接低电平,输出端悬空。

网友:
相序错
断相
频率过高
IO脚烧坏
电压过低都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51单片机会出现驱动2003不良的情况,1k的上拉似乎有点小了,51的io口能受得了吗。

网友(2009-06-25):
相序没有问题的话,看下电机的启动速度,把启动速度降低,太快的启动速度是启动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