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88写EEPROM时为什么能写进去,但程序复位以后读不出来(附原程序,请指教)

楼主(2009-04-19):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9-4-18 16:47:48
// Target : M88
// Crystal: 8.0000Mhz
////用两个数码管显示2位数,断电以后能记忆,
#include <iom8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eeprom.h>
/////////////////////////////
/////// 主程序// //////////
/////////////////////////////
void main(void)
{
highbit=EEPROMread(0x00);
lowbit=EEPROMread(0x01);
init_devices();

while(1)
{
   if(t_10ms==1)
   {
        t_10ms=0;
        display();
        check_key_add();
        check_key_minus();
        do_count();
  EEPROMwrite(0x00,highbit);
     EEPROMwrite(0x01,lowbit);
   }
}
//insert your functional code here...
}

网友:
这个。。。。。。

看起来10ms 就要写次EEPROM   不怕把它写坏掉么。。。

EEPROM寿命100,000次,

ICC自带的E2P函数没用过,照着手册自己写的正常使用中

网友:
你不知道EEPROM的00地址是禁忌么?千万不要学些0地址……

网友:
啊。。。 禁忌是啥?

【引用】avr硬件设计上的缺陷,ATMEL公司建议的.【end of 引用】

我触犯了禁忌了??

楼主:
/////////////////////////////
/////// 主程序// //////////
/////////////////////////////
void main(void)
{
highbit=EEPROMread(0x01);
lowbit=EEPROMread(0x02);
init_devices();

while(1)
{
   if(t_10ms==1)
   {
        t_10ms=0;
        display();
        do_ad();
        check_key_add();
        check_key_minus();
        do_count();
        t_1s++;
        if( t_1s>=100)
         {
          EEPROMwrite(0x01,highbit);
           EEPROMwrite(0x02,lowbit);
          t_1s=0;
          PORTB^=0x40;
         }
        }
}
//insert your functional code here...
}

后来我改了写到0X01,0X02和 1S写一次,也不行。每次复位后highbit=0
lowbit=0,就是读不进去,但每次写到是都能写进去。

网友:
用AVR Studio4仿真看看就知道了。
我记得ICC的文档中曾经提到M48/88/168的EEPROM库函数在制作的时候编译有错误,无法正确写EEPROM。
你需要使用下面的代码重新编译:
这段代码来自官方库函数的源文件。

int EEPROMwrite( int location, 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oldSREG;

    while (EECR & 0x02);         // Wait until previous write is done

        EEAR = location;

    EEDR = byte;

        oldSREG = SREG;
        SREG &= ~0x80;                // disable interrupt
        COMPRESS_DISABLE;
    EECR |= 0x04;                       // Set MASTER WRITE enable
    EECR |= 0x02;                       // Set WRITE strobe
        COMPRESS_REENABLE;
        SREG = oldSREG;
    return 0;                           // return Success.
                                        // Could be expanded so that
                                        // the routine checks that the address
                                        // is within the range of the chip.
}

我觉得你也可以下载最新版本的ICCV7.20来解决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