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电机的朋友们帮看看————请教这样的“跑车”该选用什么样的电机啊?

楼主(2009-04-19):
这个“跑车”用在纺织机上 类似于常见的“梭子”的一个装置,装在400mm*60mm*30mm 的小平板上,在13m的行程间来回穿梭

    1、13m的行程 要40个往返每分钟
    2、到达一端后要立即返回。需要定位检测装置
    3、一天24小时不间断来回穿梭

    选择能满足以上功能的电机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啊?
    另: 考虑到往返穿梭可以安装2个电机 每个负责一个方向

网友:
也许直线电机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感谢楼上的提示,搜了一下 直线电机的资料上传上来 大家分享

网友:
时速超过60公里,还24小时不间断跑,如果电机需要正反转(每分钟换向40次)估计会吃不消,能否参考一下这个机构?

楼主:
楼上的建议不错,  如果是正反转的话 驱动轮负责正向运动,到一端后 从动轮变为驱动轮
这样也许能弥补这个问题了
  继续请教:
  1  这个机构 得用什么样的电机阿? 直流电机可以不?
  2  如果用皮带的话,判断是否到一端 应该怎样检测?(超声波?13m的行程)
  3  导轨选取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

  没办法,学电子出身  机械上的结构不太熟悉...(通过老大的雕刻机制作过程才稍微知道一点机械常识 )

网友:
楼主没有理解上面的结构,这个机构是一个实现长距离往返运动的机构,不需要电机正反转,电机直接驱动驱动轮(或通过齿轮变速),无需要到位检测,驱动销在做单向运动时会带动工作台做往复运动。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
星辰的结构很妙  还有正弦式加减速 嘿嘿

楼主:
5楼
  这样一说就明白了。。。确实很巧妙, 还省不少东西
回头看看机床上是否允许这样的结构

   非常感谢

楼主:
了解了一下使用环境:
    往返工作台不允许中间有皮带,因为到一端之后 中间还有纺织线的交叉动作
    所以很遗憾 【3楼】 xingcn 星尘  的方案用不上了  ,不过他的方案确实很巧妙

继续考虑使用多电机驱动小车的方式来做
  在60km/h的速度,若小车车轮直径4cm(可能楼主位的平台厚度30mm有误) 这样要求电机的转速至少得8300转每分钟
如此高速在返航换向的时候就得考虑使用外力来弥补起步的速度,可以考虑两端使用液压顶来打击小车 起到加速作用

  请大家推荐电机的选型(比如有刷、无刷)和相应的驱动方式 先谢过了

网友:
用气动的方案吧,工厂一般都有气源的,而且气动控制很简单,只要减压阀、电控阀组合组合即可。

具体可用如下方案: 气压推动一根不锈钢管,内部有一块强力磁铁的活塞,外部轨道上的光杆、滑块带着梭子,滑块有环形磁铁与下部的不锈钢管中的磁铁行程闭合磁路,用于驱动。不锈钢管两端连接气路和电控阀。具体你可展开考虑。

祝你成功!
我是Friendz。

楼主:
搜索资料:

无刷电机一般可以分为有位置传感器和无位置传感器两种,车模用的是有传感器的。
无刷电机启动速度比有刷慢,有刷电机由启动到全速的时间一般是毫秒级的,无刷的差不多要1秒左右

有刷电机的寿命比较短,但是加速减速的反应时间比无刷电机快好多;
(如小型电直尾部是用电机直驱的,一般都是用有刷电机;舵机里面也是用有刷电机,空心杯电机~~~)

无刷电机虽然反应速度慢,但是同样级别下,功率比有刷电机大而且重量轻,寿命长。
(所以飞机等对重量要求较高的,一般会选用无刷)

网友:
应该是无刷更适合你

网友:
用无刷直流电机或永磁同步电机
无刷直流电机我做过2万转的,模型直升机无刷电机转速约2万转,
永磁同步电机加成熟的驱动器可方便的实现速度和位置控制,加减速控制,几百毫秒以内可加速到最大速度
实现快速正反转比较容易,位置控制精度高,最高速度可达3万转,松下,安川等的永磁同步电机在工业数控上应用广泛,
如果对价格不敏感,强烈推荐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的方案,小功率的价格约在5000以上
如果对价格敏感,则可以用单片机加无刷直流电机方式,硬件成本低几百块可以搞定
无刷直流电机或永磁同步电机的寿命主要取决于机械的寿命如轴承,减速机构等,对这种长寿命,小功率,
快速响应,空间尺寸有要求的场合,无刷直流电机或永磁同步电机非常适合

网友:
气动似乎最靠谱.

网友:
对,现在纺织厂用的是气动的 噪音小 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