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选择步进电机,及其电源?

楼主(2009-04-19):
看了有关雕刻机开源的帖子,受益匪浅。虽然目前不需要雕刻机,但是要把步进电机用到蠕动泵上,然而对步进电机的选型、使用毫无经验。看到有关厂家的步进电机型号繁多,不知如何选择。我们主要使用57的电机,一种需要最高转速到350转/每分钟,一种需要最高转速可以达到650转/每分钟。同种类的电机是不是每相的电流越大越好?电阻和电感对转速有影响吗?电源用开关电源好,还是用变压器+整流桥可靠?谢谢

网友:
又是蠕动泵? 最近好像挺多人搞这个的

楼主:
欧,还有哪些朋友搞蠕动泵

网友:
嗯,最近有好几个网友在找相关的驱动。用的电机不是42就是57。 可能是市道不好了,大家都想自己做驱动,控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