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24V直流无刷电机了

楼主(2009-04-19):
求助:(作为补偿送直流无刷电机)功率50W左右

谁可以把我的直流无刷电机驱动起来(只要可以转起来就OK)就送  绝不食言

有霍尔传感器直流无刷电机  120度

详细:
MEGA162 + IR2130 + 6个MOS管
PA0 PA2 PA4 上桥臂(估计要模拟PWM,AVR我不懂)
PA1 PA3 PA5 下桥臂
PC0-PC2 霍尔传感器

要求:
用ICC AVR编译器编写 + C 语言 + 可以转起来了的初步程序就行

那位大哥帮帮忙

QQ:835365530

网友:
上桥pwm控制 最好接硬件PWM输出引脚如PD5(0C1A),PE2(OC1B),PD4(0C3A)这样3个上桥就可以输出PWM了,而且只要使用一个定时器TIMER1。PWM工作在相位修正模式 下桥控制随便选 霍尔连接使用有引脚电平变化中断功能的引脚比较方便 当然没有也是可以的

呵呵 这个我可以搞定 但是我没有162的单片机 我有mega48的现成的

网友:
这个项目也太便宜了,有人愿意做?

楼主:
MEGA162 + IR2130 + 6个MOS管
PA0-PA2 上桥臂(估计要模拟PWM,AVR我不懂)
PA3-PA5 下桥臂
PC0-PC2 霍尔传感器
以上的硬件电路已经固定不能改了 我只要简单的程序就OK(电机可以转),不用你去调试

网友:
送个电机给我.我给程序你.转起来的程序.

网友:
看来楼主很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