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的报文格式。许工,请过来指教正确性。

楼主(2009-04-20):
最近几天搞的。

如图:

有错的请指出。谢谢。

单步指令:

双步指令:

三步指令:

上位机FX写入PLC中的数据格式

FX1S指令:

楼主:
例如PLC收到PC的指令数据

02  为报文开始
31  这个为写操作(ASCII码的“1”转的16进制“31”)
38 30 35 43 这个为数据首地址
31 43  这个为数据的个数
下面为指令,每字为一组

0. 46 46 32 45    LD  C255
1. 30 39 43 35    OUT Y1
2. 30 31 34 34    AND X1
3. 33 46 30 36  30 46 38 30   30 30 38 30   OUT  T63  K15
   33 46 30 36  45 38 38 30   30 33 38 30   OUT  T63  K1000
6. 33 46 34 36    AND T63
7. 46 41 46 46    MPS
8. 30 32 34 34    AND  X2
9. 30 30 43 38    OUT M0
10. 46 43 46 46   MPP
11. 30 30 34 38   AND M0
12. 30 37 43 35   OUT Y7
13. 30 46 30 30   END

03  //报文结束
45 42   校验和(高位,低位)

楼主:
【1楼】 yy888 许意义
积分:1169
派别:
来自:上海
叶工的 PWM 格式有点错,你的错的更离普,很多三菱 PLC 的规律性东西没有总结出来,重来,需仔细核对。

许工,可否  就题正解或指点指点。好让我等人少走弯路。谢谢

楼主:
三菱FX1S  PLC下载通信协议说明

通讯波特率 9600,7,e,1     RS232

电脑端SEND:      02 30 30 31 45 30 30 31 03 36 41
发送完了以后
PLC端 ACK: 02 30 41 03 37 34

SEND: 02 30 30 45 30 32 30 32 03 36 43
ACK: 02 43 35 35 36 03 45 36

SEND: 02 30 38 30 30 30 32 45 03 37 32
ACK:
02 30 32 30 30 42 44 39 36 30 30 30 30 30 30 30  //第一次
02 30 32 30 30 42 44 39 36 30 30 30 30 30 30 30  //第二次
02 30 32 30 30 42 44 39 36 30 30 30 30 30 30 30  //第三次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同上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03 43 36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03 43 36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03 43 36

SEND: 02 30 38 30 32 45 32 45 03 38 39
ACK:
02 32 30 32 30 46 34 30 39 46 46 30 42 46 34 30
02 32 30 32 30 46 34 30 39 46 46 30 42 46 34 30
02 32 30 32 30 46 34 30 39 46 46 30 42 46 34 30

31 45 37 30 33 36 34 30 45 43 37 30 45 44 43 30
31 45 37 30 33 36 34 30 45 43 37 30 45 44 43 30
31 45 37 30 33 36 34 30 45 43 37 30 45 44 43 30

45 46 46 30 45 39 30 30 31 46 45 30 33 30 30 30
45 46 46 30 45 39 30 30 31 46 45 30 33 30 30 30
45 46 46 30 45 39 30 30 31 46 45 30 33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3 45 35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3 45 35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03 45 35

以上三次不同的指令,通讯头是一样,这样可以确定FX1S通讯头。

SEND: 02 30 30 45 30 36 30 32 03 37 30
ACK : 02 31 30 30 30 03 43 34

SEND: 02 30 30 45 30 34 30 32 03 36 45
ACK :02 30 32 30 30 03 43 35

这些对于FX1S PLC都是固定的开头通讯块。

写程序到PLC

//每步指令4个字节,下载的时候按照每32步为一个发送单元进行。

SEND: 02 31 38 30 30 30 32 45 30 32 30 30 42 44 39 36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32 30 03 33 36

ACK :06

SEND:XXXXXX
ACK:06

同上

接下来
SEND:   02  31  38  46  46  45  30  32  46  46  46  37  03  41  38
  (写结束标志 遇到这个协议,PLC才保存指令到存储 器)

ACK: 06

SEND:  02  42  03  34  35   (检验开始,读出刚写入的PLC指令进行校验)
ACK: 06

接下来读取全部刚才所下载程序
SEND:XXXXXX
ACK:XXXXXX

同上

SEND:02  30  38  46  46  45  30  32  03  39  45
ACK: 02  46  46  46  37  03  30  43

读取完则校验结束,下载过程也全部结束

许工再指教。

网友:
if you want to develope plc use mitsubishi plc,use Q serial,it had open the protocol,the fx protocol didnot open define.
some time ago i also use the protocol moitor to see the command,but is not good ideal.so you can use Q serial protocl.i have one copy from internet.if you want i can give you but the file is so big.

楼主:
呵呵。谢谢许工。期待中。。。。。

【6楼】 billleu
我的E文不好,你是不是有什么资料可以让我参考一下的呢?

楼主:
许工可否给指教一下,期指令对应数的格式?(不用理会红色椭圆内的内容)

楼主:
【10楼】 yy888 许意义
积分:1175
派别:
来自:上海
注:报文传送的是 ASCII 码,以字为单位传送,低字节在先。在字节传送过程中,高位在先,低位在后,转换成 ASCII 码 后传送 。

第一条指令即:

  24 02    LD  X002

许工,

24  02  是由那个数据转换过来的啊,谢谢。

楼主:
刚刚看懂了

第一条指令即:

3    2    1      0(低位在前)
30   32   32     34

对应的ASCII码就是
0    2     2     4
反过来高位在前就是
24   02

  24 02    LD  X002

那例如上图的第7条与 第10条指令,是如何解释 指令的呢?

楼主:
看了这个《三菱 PWM 文件的格式说明 作者:叶工 》
我突然明白了自己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