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测量nV级的信号!50nV

楼主(2009-04-20):
最近在做测电阻率的东西,难点在与微弱小信号的测量,要求测量到nV级别的,现在一头雾水,各位同仁有什么想法或点子,敬请告之,如果有谁做过,请留个联系方式。也许可以与你合作。拜谢啦。

楼主:
可以提提思路,给点意见啊,多谢

楼主:
对了本人QQ17423199,可以加我讨论。

楼主:
国外呢测1nV的我知道有安捷伦和吉时利,国内还不清出,普通测电压的方法我觉得有点可怕。最主要前置放大器怎么选择?低噪运放rms我见过最低的是1.4nV。路过的,留个言,对于不对的,都是一片心意嘛。

网友:
等着看看高手解答.
测50nv,那个电路的噪声控制要求高了,等着学习

网友:
纯硬件吗?我们用仪表放大加LabView算法想做nV级的光热释电信号检测。。。结果还没实验探测器就坏了
关注此贴

网友:
我也想知道~~普通的方法只能放大加AD了

网友:
锁相放大应该可行。
输出一个参考信号到被测电阻,将被测电阻两端的信号与原始参考信号经过乘法器,根据信号相关原理,与参考信号不同频的噪声信号都被滤除了,而同频的有用信号保留。

网友:
可能要考虑什么光啊磁啊什么的方法来测了。

楼主:
目前三个思路,一是小信号经过低噪放大器放大,但是这个放大器和电路本身噪声问题不好解决,有经验的人请给个提示,第二用光电转换的思路去做,这个我不熟悉,第三是我现在正在研究的,用混沌理论。目前仍无头绪。谢谢朋友们关注。

网友:
楼主先想想几个问题:

1、你要怎么把被检测的目标和检测设备一起放进亚真空铁罐里?

2、你打算用什么样的超导材料做连线?

3、半导体元件基本上很难对这个等级的电压有反应的,你打算怎么保证你接收到的是信号而不是白噪声?

楼主:
watercat老兄,2,3点我可以理解,请问为何要把被检测的目标和检测设备一起放进亚真空铁罐里? 老兄,你做过这样的项目么?多说几句吧!谢谢

网友:
我可没做过这种项目……我接触过的项目里,十微伏级已经是极限了——而且这部分设计不是我做的……

纳伏级的信号,空气中随便几个游离离子就能玩翻了你,随便一点磁场扰动就会让你的导线中产生比信号更大的噪音,所以,会想到亚真空铁罐很正常吧?

网友:
自己作这个放大器应该是有相当难度的,还没见过国内有相当级别的成熟产品.所以,可以借助别人的技术;吉时利是低电平测量的权威,可以用他们的纳伏电压放大器.不过价格应该也是相当昂贵的.
这是特性:
------------------------------------------------------------------------
主要特性與優點
    •     小於 600pV p-p 雜訊
    •     10nV/day的電壓穩定度
    •     1G歐姆的絕緣隔離及175dB的CMRR
    •     波形上升時間可從500us至10s
    •     隔離設計可以去除搖晃所產生的雜訊
    •     延伸2001和2002小訊號電流量測範圍及增加電壓靈敏度

僅有0.6nV(peak-to-peak)雜訊,Model 1801奈伏電壓放大器(僅適合2001和2002數位電錶)是室溫下現有最靈敏的數位奈伏計,然而它也可以廣泛使用在小訊號AC電壓,四線式歐姆,頻率,週期,不同溫度量測應用上。搭配它可以使2001和2002數位電錶在小訊號量測及電壓靈敏度上增強1000倍。1801是特別設計透過儀器後面面板插槽來跟數位電錶作連結。此放大器除了將測試架旁雜訊電子環境隔離外,它也擁有一般數位電錶所擁有的彈性使用介面,量測及顯示能力之優點。

网友:
我最近在做的也只有10uV以上,测荧光的,用TI的OPA2335,不过目前效果不是很好。。
关注此贴!

网友:
我们在做1uV的电压测试,电路板刚绘制好。刚看到此贴,后悔里面的运放等元器件选型时没有采用顶级器件。等调试完后再汇报上来。

网友:
支持LS....观注LS

楼主:
最近找了一本不错的书,pdf的,奉献给大家,关注的朋友请下载看看,会有很大的收获。书名《微弱信号检测》,我开了此贴,希望诸位搞相关研究能跟下去,我有最新资料或者进展也汇报一下,这才不负了众位的关注之情。多谢。

网友:
KEITHLEY2182A
哈哈
其它方式。。。不知道了,如果能那么容易搞~仪器就不用这贵了~

网友:
这个值得参考 ,可以到 40nV p-p

凌特应用指南中的文章可以做到 40nV p-pourdev_440419.pdf(文件大小:246K) (原文件名:40nV p-p Noise Chopped FET Amplifier.pdf)

网友:
好,学习了,以前搞小信号放大,整得一塌糊涂

楼主:
搞这方面研究的,请大家关注一下混沌算法,已有人自称做到0.1nv的,且正在现场试验。详细的我不太清楚,混沌的论文不少,如有需要,请留言,由于学习网速太慢,没人需要就不上传了,请谅解,那本书,我几乎传了一上午。

网友:
21楼的资料很不错啊,nice!

网友:
可能要考虑什么光啊磁啊什么的方法来测了。
------------------------------------------
我拆了一个检流计,里面就是光和磁检测的.

网友:
用积分法,行不行。

网友:
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调试检测这台仪器

网友:
高阻抗运算放大+普通电压表,做好屏蔽

网友:
不太好测,现在干扰都是NV级的了

网友A:
要是电流就好办了,以前公司的产品就做到过采样1na的电流.
能不能从设计思路上再想想,换一个角度,或许就不用采样电压了,呵呵!

网友:
7楼的方法可以!你是要测量微小的电阻吗?而且要用低源电阻下噪声很低的放大器。目前噪声能低于0.1nV/√Hz

网友:
硬件上和软件上都要复杂些

工艺上也麻烦 比如屏蔽等

楼主(2009-07-10):
35楼Patch 兄,噪声能低于0.1nV/√Hz 的运放哪个公司的?

网友:
如果您所要检测的信号是周期性的,可以用叠加平均的方法。叠加N次以后,信噪比可以提升N的平方根倍。因此对放大器的要求可以大大下降。

网友:
怎么减小干扰嘛???

网友(2009-08-19):
这个以前做过用光电信号检测的,也是nv级的,不过噪声控制还是存在严重缺陷,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
整体设计有问题,看样子是低电阻率测量

如果整体能卖10w,直接上keithley

如果整体只卖2w以下,提高电流,电流占空比由1降至0.001,电流提高1000倍,直接进uV

2-10w中间的不好说,自主选择

网友:
楼上高手

网友:
做uV级就很难,换个思路,把你测电阻率的电路改一下使之输出uV或mV级信号

网友(2009-09-20):
不难,我这段时间做了检测0.1uV的电阻测试仪,看起来还不错。这东西主要难点在对付热电动势,我用的欧姆补偿法------送电流读个数,断开电流再读个数,两者做减法就是电阻上的电压了。假如楼主分辨率低于100000的话,没问题。

网友:
ls的显示刷新率是多少?
多大电流

网友:
每秒刷新2-3次。速度比较慢。100mA

网友:
都是神仙……

网友:
0.1uV是满量程还是分辨率?
0.1uV/100mA=1uOhm

网友:
回shichen717:0.1uV是分辨力,电阻分辨力是1uOhm。由于热电动势的缘故,对测试对象有特殊要求。

网友:
满量程多少?
去除热电动势要脉冲电流,AD要求比较快。

网友:
满量程1欧姆,没有做过严密的测试,恒流源的噪声是瓶颈,测1欧姆标准电阻有4个字的跳动,0.1欧姆标准电阻就没有了。

网友:
电流源的电压噪声增益降低了10倍。

网友:
【55楼】 qinchang:能测到1/100000很厉害,推荐个AD

网友:
好东西
没想到如此便宜。$8

网友:
我也打个标记,LTC2440这个AD不错

网友:
li00zhen , 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其他间接手段监测呢?比如用2个极板机构,然后测扭角之类的

网友(2009-11-02):
这贴会越来越有价值

网友(2009-12-08):
测试低压,常温下的成品最厉害的就是楼上说的Keithley的1801了,但要配2001/2002使用。
其次就是2182和34420A了,我用后者,可以分辨到0.1nV、0.1uOhm。

自己做,可以参考34420A或181的电路,前置放大都是采用超低噪音的JFET管,我也曾经打算做过,详见: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270

网友(2010-07-07):
lock-in amplifier AD630

网友:
模电课本里有个检测细胞膜电阻的电路

网友(2010-08-23):
回复 楼主:
测电阻率,测到50nV,方法有问题吧。应该提高恒流源的电流(电流100倍,电压也提高100倍),做大电流比做纳伏级信号放大来的容易。也做过相应的信号放大实验,最小灵敏度只有10nV,噪声峰峰值也有60nV。之前做过电阻率测量的东西,提点自己的意见,希望有帮助。

网友(2010-10-26):
19楼书有缺页,我上传个全的

网友(2011-01-06):
学习…遇到过…当没办法解决…

网友:
如果耐电流能力强的话,提高电流比较好,采用电桥的方式测量

网友(2011-03-22):
不错,参考参考

网友:
闲扯淡的比较多呀,呵呵。
前端用fet,最少500倍,后端用运放就可以了。q:466930727

网友(2011-08-30):
mark 小信号 测量

网友:
本人做过的一种表,可以测量分辨:1uV(0.02%精度)、0.1uΩ(10A恒流源)(0.05精度);目前也正在研究将直流电压测量分辨率提高到0.1uV以上,欢迎交流!

网友(2012-01-15):
回复 网友B:
本人做过的一种表,可以测量分辨:1uv(0.02%精度)、0.1uω(10a恒流源)(0.05精度);目前也正在研究将直流电压测量分辨率提高到0.1uv以上,欢迎交流!

有我要的吗?求购:测量10μV交流电压的仪表或装置 QQ826733079

网友(2012-02-26):
这种仪器不好找哦

网友:
记下来,说不定用到

网友:
我听过有人做, 用载波的方法,

网友:
给大家介绍个AD,TI的ADS1282,31位分辨率,可以做到9位半表
我想应该能测到NV级别

网友(2012-03-31):
硬件上和软件上都要复杂些

工艺上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电流就好办了,以前公司的产品就做到过采样1na的电流.
能不能从设计思路上再想想,换一个角度,或许就不用 ...

大侠,我目前也在做一个nA级的采集,现有的方案一个运放+AD有问题,测试其他方案效果也不理想,求指点一二。

网友:
呵呵,弄个9位半的数字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