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研究过电调,一直想问个问题,电调能否检测出电机当前的转速?

楼主(2009-04-20):
往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可以吧,转一圈有6个反电动势过零点,通过检测过零点得到转一圈的时间,就可以算出转速了

网友:
无感无刷电机的话不是能否检测转速的问题,是必须要检测转速的问题。 否则,如何控制换相,实现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