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7022B中Un,Vu ,Ib ,Vi

楼主(2009-04-20):
ATT7022中高频脉冲输出设置寄存器的设定参数由额定输入电压Un ,额输入电流Ib,电压输入通道取样电压Vu ,电流输入通道取样电压Vi决定,
但Un和Vu 有什么区别,比如:电压互感器220V/0.5V,它的额定电压是Un=0.5V?那取样电压又是怎么算的呢?

还有脉冲常数有3200,1600等,这个怎么确定是选择哪个呢?和精度有关系吗?

网友:
就是把一度电1kwh分成3200等份(脉冲),影响精度

网友(2017-06-29):
ATT7022E应用手册上的一段话。
设置高频输出参数 HFreq
这是关于输出校表脉冲频率的分频系数。
HFConst=INT[2.592*10^10*G*G*Vu*Vi/(EC*Un*Ib)]
式中: Un 为参比电压, Ib 为额定电流, EC 为脉冲常数, Vu 是在参比电压输入下,芯片电压采样
管脚上(V2p 与 V2n、 V4p 与 V4n、 V6p 与 V6n、)对应的电压(如果设置了电压通道的增益,应为经过
放大后的电压), Vi 是额定电流输入时芯片电流采样管脚上(V1p 与 V1n、 V3p 与 V3n、 V5p 与 V5n、)
对应的电压(如果设置了电压通道的增益,应为经过放大后的电压), G 是常数 1.163, Hfreq 为高频输出
常数。
将 Hfreq 值写入校表寄存器 1EH,芯片就按设计的脉冲常数发出 CF 信号

我简单理解一下,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大家指正。

HFConst=INT[2.592*10^10*G*G*Vu*Vi/(EC*Un*Ib)]
G 是常数 1.163,

Vu 是在参比电压下,最后进入ATT7022采样的电压。假设我们才有了变压器,变比1000:1.那么最后进入ATT7022的电压就是0.22V.
Vu=0.22V;

Vi 电流的采样电压。假设才有电流互感器,变比是1000:1. 采样电阻1欧姆。
Vi=(Ib/1000)*1=0.05V

Ec这个参数没弄明白,是设定的吗?文档中都是按照3200算的。
EC=3200;

Un是参比电压,大部分情况为220.
Un=220;

Ib为额定电流(电气设备额定电流是指在额定环境条件(环境温度、日照、海拔、安装条件等)下,电气设备的长期连续工作时允许电流),假设额滴电流50A.
Ib=50;
根据以上算出:
HFConst=int[10.955]=10;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另外还有k值的计算,根据上边的计算结果就可以计算出K值了。K值是校验用了一个必要的值。
K=2.592*10^10/(HFconst*EC*2^2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还有k值的计算,根据上边的计算结果就可以计算出K值了。K值是校验用了一个必要的值。
K=2.592*10^10/(H ...

请问你有进行校表吗?用的什么设备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有进行校表吗?用的什么设备校的?

我这里有标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