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BUSHOUND捕捉的USB键盘总线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20):
我用BUSHOUND捕捉USB键盘总线状态,我按下小键盘1键,显示如下:
23.1  DI     00 00 59 00  00 00 00 00  ..Y.....                78.1.0
  25    DI     00 00 00 59  00 00 00 00  ...Y....                79.1.0
我想问一下第二行和第三行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你好像没写完。

网友(2014-12-17):
好久远的帖子,你的截取数据时对的查找HID用途表,小键盘1对应的码字就是0X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