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nail Touch Fix代码的一点疑问?

楼主(2009-04-20):
首先 感谢两位版主 傻孩子和kingofking的一直一来的热情回复。

一、
typedef struct tag_qt_touch_status_t
{
   /*
   * The state (on/off) of the library sensors.
   * Bit 'n' = state of sensor 'n'.
   * 0 = not in detect, 1 = in detect.
   */
   uint8_t sensor_states;

   /*
   * Rotor angles or slider positions.
   * These values are valid when sensor_states shows that the corresponding
   * rotor or slider sensor is in detect.
   */
   uint16_t rotor_slider_values[QT_MAX_NUM_ROTORS_SLIDERS];

} qt_touch_status_t;

定义的BIT的位数是不定的

如果8个channels都定义为key 那么BIT最大为7,而
如果是一个rotor 一个slider 两个keys的话 BIT最大为3

请问这么理解对吗?

二、程序中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0))
      {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1))
         {
            g_chPWMChannalB = qt_touch_status.rotor_slider_values[1] >> 5;
            g_chPWMChannalA = BIT(3) - g_chPWMChannalB - 1;
         }
         else
         {
            g_chPWMChannalB = qt_touch_status.rotor_slider_values[0] >> 5;
            g_chPWMChannalA = BIT(3) - g_chPWMChannalB - 1;
         }
      }
      else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1))
      {
         g_chPWMChannalB = qt_touch_status.rotor_slider_values[1] >> 5;
         g_chPWMChannalA = BIT(3) - g_chPWMChannalB - 1;
      }

这部分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0))
      {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1))
是判断 slider和rotor都有触及时的处理

而else if (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s & BIT(1))是仅有Rotor触及时的处理?

请问qt_touch_status.rotor_slider_values[1] >> 5 右移5位的目的是?

Rotor和Slider 不都是8位精度吗?那为什么定义类型为int,而不是char呢?

那Rotor手指移到一圈 变化的范围是0到255 而slider从一端到另一端是0到255 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
第一个问题:
因为sensor_states是以sensor的数量为依据的,当你定义了8个按键的时候,一共有8个sensor,
所以bit最大为7。当定义了一个Rotor一个Slider和两个按键的时候,一共有4个sensor,所以
bit最大为3。

第二个问题:
你对if和else的理解是正确的,我只是想充分利用一下那个双色灯而已。

第三个问题:
Rotor和Slider都是8位精度,但是Qtouch Lib本身的精度其实更高,为了便于计算,所以在
外部输出的时候仍然采用了int型变量。

第四个问题:因为我对双色LED只提供了8级灰度,而正像你说的Slider和Rotor的变化范围都是
0~255,所以为了正确将0~255与8级灰度对应起来,我就舍弃了8位数据的低5位。

谢谢您的支持。如果您想看到255级的Rotor对应角度的效果,可以通过Snail Touch GUI的DEMO
程序。

楼主:
谢谢傻孩子

谢谢 非常感谢

那我在取 qt_touch_status.rotor_slider_values[1]或qt_touch_status.rotor_slider_values[0] 结果时,

是不是强制类型转换成unsign char更稳妥些。

或者说 Qtouch Lib输出的 高8位数据 对我来说 有什么实际意义没?

谢谢您。

网友:
to 【2楼】 yaya001
    不需要强制准换成unsigned char,QTouch Lib不可能输出高8位数据给你。

楼主:
谢谢 我试试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