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控制项目,寻求合作!急急

楼主(2009-04-21):
无刷直流电机控制:  电机:48V  工作电流:10-20A 电机带霍尔元件,要求:可以控制电机正转,反转,刹车且可以调速,工作时电流最大到20A 电源最大为56V(4组12V电瓶),最好有现成的成熟方案,有现成的控制板最好。做成单独的板我们用MCU对他就行2次控制,可以控制正传反转调速等。

价格可以详细洽谈。

楼主:
qq:693560401    价格详细洽谈。

网友(2009-09-20):
                        1轴直流无刷电机控制+驱动器+反馈
                                     20A/48V
TMCM-170是一款高性能直流无刷电机的控制+驱动+接收编码器反馈功能的模块,是一款高运动性能,高速度和高可靠性的产品,内置的波形斜率发生器允许参数平稳配置,一个外部开关提供绝对位置的参考点。小巧的外形可以直接安装在电机尾部。TMCM-170集成了位置校正功能和斜波发生器更好地适用速度控制。
        电气参数:                       所适应电机
■        驱动电流20A                     ■适应三相直流无刷电机带Hall传感器
■14-48V电机驱动电压                     ■最大功率500W
功   能:                                  接    口:
■持续的速度,力矩或位置控制              ■CAN,RS485或CAN,RS232通讯接口
■高动态性能高响应                       ■模拟或数字控制信号输入接口
■自动波形发生器                         ■两或三路编码器输入
■可在运行过程中修改电机参数             ■支持各种语言二次开发
■最高转速100000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