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oppercam还是mach3中修改雕刻路径?

楼主(2009-04-21):
比如自动产生的路径为:先切割a---b,再切割c---a.我想让它按照c----a----b切割.请问是如何修改路径的。谢谢答复。

网友:
搬个板凳!!!!
我觉得如果是COPPERCAM生成的话,应该只是根据顺铣和逆铣控制生成代码,至于切割顺序好像控制不了吧

楼主:
北京精雕的软件能改变路径。还没有试过。若能改变路径下第一刀时就可以从板外开始,铣出的边光滑。请问coppercam中顺铣和逆铣是怎么调整的。

网友:
严格来讲不是设置顺逆,只是达到这个效果,就是选择铣孔还是铣外形!

设置change tool side

网友:
楼主的coppercam在哪里下载到的?
我下载了以后说压缩包损坏,试了好多个地方了

楼主:
“大海作坊”有。

网友:
下载了,打开解压时候说损坏了,试过几个地方的,估计出处都是大海作坊,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