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的内置ADC端口怎样搭电路才能测试0~10V的电压,而不烧掉引脚

楼主(2009-04-21):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如题。

发现内置ADC测试电压最高只能5V,那现在大部分的工业仪器输出电压是0~10V的,电路上该怎样做呢。

鄙人电子学中途入门,所知可怜,知道的兄弟能否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
分压电阻

楼主:
分压电阻该怎么接?接多大啊,大哥。

网友:
电阻分压

网友:
建议LZ看看中学物理的课本,有关电路定理的描述,会有所收获的.

网友:
楼主积分好多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O IN
| |   100K
  0-----AD
| |  100K
  -  GND

网友:
大胡子...牛!

还可以用运放做衰减

网友:
7楼的,两个100K这样会不会输入阻抗太大了

网友:
愿意的话,可以改成1K

楼主:
谢谢FSCLUB,电阻的话电压变化线性好吗?

用运放的话这样可以用不:

网友:
晕  358好像不能这样用吧?

输入电压不能比电源电压高   而且这样也没有比例可言了

如果用运放的话,用一个同向比例放大,当然,电源要 >10V  之所以用运放也是考虑阻抗和小信号问题

楼主:
那该怎样用呢?

网友:
做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
可以参考万用表电压测量原理,简单的话

分压电阻--》电压跟随---》ADC接口

运放隔离信号输入和测量端是非常必要的,这样仍可能存在零点漂移的问题。

简单的信号测量:

信号输入--》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衰减或者放大到ADC合理测量范围--》对信号电路调零处理---》ADC

网友:
这样试一下.看看

网友:
运放输入电阻在M级以上吧?所以我想那两个分压电阻也不能太大,保证在运放输入电阻的1%以下最好,这样误差小。

网友:
分压电阻不是可无条件用的,这个方法要求被测信号的输出电阻不太大,不会因分压电阻造成明显误差才行。

网友:
【16楼】 cuikai12345 + 【18楼】 holycat 仙猫 说了很清楚了,。

信号输出电阻较小的话,用电阻分压,

信号输出电阻较大的话,【16楼】 cuikai12345的电路,运放跟随形式,
感觉,【16楼】 cuikai12345的电路分压电阻取了小了点,没体现出加运放的优胜,100K*2的电阻比一般AD/或者MUC的AD口输入阻抗还要小。

网友:
信号输出电阻大做个跟随器再电阻分压进AD就好了,把16楼的图电阻分压由前面改到后面

网友:
要求不是很高的话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
具体算法思路,有没有运放无所谓(如有也起射随作用)。首先确定取样串联电阻的最大电流值。电压除以电流,一般取1mA.当然为取相近电阻值相近即可。二根据你ADC参考电压值确定串联电阻比值。电阻值比等于电压比值(IO输入时电流可以忽略不计)最加一小电容以滤除干扰。最大取样分压值小于参考电压值。

网友:
用运放进行阻抗匹配。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
其实这个和你对精度,噪声要求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方法,还有成本的要求;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即性价比。还可以采用差分输入。

网友:
也可以考虑先用运放缓冲后用电阻分压。
如果信号源内阻大的话。

实在不行就分压前和分压后二次缓冲。

缓冲就是电压跟随器

网友(2012-03-29):
一个简单的分压电路即可

网友(2013-10-17):
搞不明白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