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自己动手修笔记本屏幕靠谱吗?

楼主(2009-04-21):
我自己的本本,华硕A6KM,06年2月买的,屏幕坏了,去华硕维修点检查,说屏幕坏的可能性居多,换块屏估计要1000到2000多块,学生穷啊,于是想问问大家自己动手修的可能性大吗?

坏的现象:
屏幕右边三分之一没显示,是黑色的,或者是随机的细的彩色竖条纹,反正不是该显示的内容。几个月前发现有这个现象,但是用手摁摁屏幕边,或者稍微扭一下,基本就能恢复正常显示。感觉像是接触不良。但是上个周末就一直不好了,怎么摁屏幕边都不亮……
外接VGA显示器输出是正常的,颜色也没毛病,基本排除是显卡的问题。08年2月临过保前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免费换了块新屏就好了,但是现在机器和新屏幕都过保了,没法免费修了……

自己曾经拆开主机部分(屏没拆开),转轴处不是排线,就是普通几根线,用类似热缩管的东西一套,顺着转轴就塞到屏幕里边去了。这些线在主板上有两个插座,摁了摁没发现接触不良的地方。

我初步判断是屏幕被压坏了,因为笔记本包里电源、鼠标、盘等等东西比较多,鼓鼓囊囊可能把屏硌坏了。根据以前接触不良的现象,我估计可能就是哪里开焊了,或者屏幕控制器上哪根线松了。想问问大家是不是这种原因导致坏的?虚焊或者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有多大?自己修靠谱吗?比如补焊一下之类的?(自己手艺焊TQFP小芯片没什么问题)。如果真的是接触不良,花一两千换个屏太不值了……

或者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谢谢了

网友:
屏里的排线坏了。是LCD排线,不是与主板连的那数据线。
这种一般人是修不好的,得把玻璃一层一层拆完。还不一定修得好。

最好的办法是看你的屏的尺寸,一般都是通用的。200~500元可以自己买个二手整屏换上。
1000~2000简直就是抢钱。这个价可以买外置的20~28的显示器了。

网友:
跟我一样的现象,我是1/2没有显示,我也是华硕的,开始也以为是与主板连的那数据线问题,最后换了屏了事,1楼分析有道理,应该是LCD排线接触不好

网友:
花个100叫修电脑的帮你搞一下,他们有经验

网友:
半月前,我的本本屏上高度3分之1 处,出现了一条5mm宽的亮带。花了100RMB在华强4楼修好了,质保1个月。

网友:
自己修不好的,一楼说得对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刚才华硕工程师打电话过来报价2850元~~呵呵,抢钱吧

楼主:
麻烦问下1楼fsclub,3楼czzhouyun,5楼winmcu,几位知道北京哪里修电脑比较好吗?技术和价钱都过的去的地方,如果知道可否帮忙推荐一两家~~?实在谢谢了!

楼主:
今天去取机器,接待的工程师说估计是屏幕坏了,就是后边的电路有可能没问题,大家看是这样吗?或者可能性大吗?要真是屏幕(玻璃)坏了,那修电路确实也没辙……

还有,要是自己拆开看,怎么避开屏幕背后的高压包?电压有多高?危险多大?

网友:
关键是要胆大心细,点亮灯管的高压板在屏的下方,断电后是不带电的。屏幕坏了可以找二手市场里修屏的柜台咨询下,常用型号的屏,他们都能修。屏出现亮带的原因,通常都是驱动电路软排线和玻璃的连接处脱焊了,这种焊接是热压焊接工艺,需借助专用恒温热压焊台才能解决。

网友:
上点有说服力的图片。这是我拆屏的过程,折腾了半天,最后的结果是查到了软排线脱焊,只能送修。

网友:
去电脑城找人修一下吧,通常几百块钱就搞定了

今年初BENQ显示器坏掉了,拿去售后,那个SB非得说是屏坏了,但是依据我在网上看过的一些帖子,对着里面的现象分析应该和那些发帖人一样是升压电路出问题了。但是售后说屏坏了,换个新屏500(17寸),犹豫过后没换(那会儿19宽屏只卖700左右)

后来拿去电脑城,200块钱搞定,就是升压模块出了问题!

楼主:
楼上换个新屏才500……我这个要2850呢,买个新本都够了……

楼主:
谢谢 【10楼】 hn_ny_dxs 夏风

我估计我这个可能也是您所说的软排线脱焊的故障吧,那看来自己修还真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