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谁能告诉我电调的I2C和飞控板的那个位置相连?谢谢!

楼主(2009-04-21):
你们好,谁能告诉我电调的I2C和飞控板的那个位置相连?谢谢!

网友:
...看原理图!在mega644的SDA/SCL的输出处找!4对IIC接口~!

楼主:
请问一下在飞控板反面的什么位置?我想上传一个飞控板反面图传不上!

楼主:
能告诉在下面这个网站的哪一个图上的什么位置?及哪根线表示什么意思吗?谢谢!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56297&bbs_page_no=2&bbs_id=1025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5629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pitolan&bbs_id=9999

看此貼7樓

楼主:
看了那上面的帖子,上面的PPM +5V GND 是和电调上的I2C相连的吗?如果是的话,那飞控板上的哪个地方和接收机相连呢?

网友:
哦﹐7樓是連接接收機的﹐I2C不是在樓主位的第9-10張圖嗎?

楼主:
按pitolan提供的方法,接通之后,红灯亮一下,绿灯不亮,电机响两声,就没有反应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哪位能给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