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驱动器与控制器的区别??

楼主(2009-04-21):
刚接触单片机 对许多东西都不懂 问题有点弱 请大家为我解疑
看到论坛上谈论液晶模块时有提到控制器和驱动器,但我不清楚这两者的区别,请高手解答一下  不甚感激!!!

网友:
把LCD当成一个大的LED点阵
驱动器就是驱动LED发光显示的74HC595 ULN2803这类的...
控制器就是半片机..负责对LED进行扫描....

楼主:
【1楼】 aozima 残剑饮血

谢谢你的解答   还有个问题 控制器能否用 单片机做呢??成本是不是比用专用芯片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