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主轴马达怎么拆解

楼主(2009-04-21):
请教一下,光驱主轴马达上面的塑料圆盘怎么拆卸下来啊?本人想改造一下接桨叶

网友:
我的方法是拿剪线钳剪,把那个塑料的东东直接破坏掉,不过塑料的盘下面跟外转子接触的地方一般都打胶,用螺丝刀撬一下就下来了,如果是铜盘或者铁盘那就好办了,用热风枪吹一下就能很轻松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