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出2812的程序来,大家帮我查查问题!谢谢了

楼主(2009-04-21):
interrupt void cap1(void)
{
cap1_change();
EvaRegs.EVAIFRC.bit.CAP1INT=1;
PieCtrl.PIEACK.all|=PIEACK_GROUP3;
}
interrupt void cap2(void)
{
cap2_change();
EvaRegs.EVAIFRC.bit.CAP2INT=1;
PieCtrl.PIEACK.all|=PIEACK_GROUP3;
}
interrupt void cap3(void)
{
cap3_change();
EvaRegs.EVAIFRC.bit.CAP3INT=1;
PieCtrl.PIEACK.all|=PIEACK_GROUP3;
}
三个cap中断,现在的现象是,三路方波信号同时送到cap口,总是只能一个cap能正确的执行程序,其他两个cap根本就不中断。
但是任意拔掉两个方波信号只留一个方波信号,这一路cap中断就很正常了!

请高手解决!谢谢了。

网友:
PieCtrl.PIEACK.all|=PIEACK_GROUP3你把其他两路的中断清除了

楼主:
PieCtrl.PIEACK.all|=PIEACK_GROUP3
中断结束后,得手动清除该位啊?
这个只是将另外两路中断放开啊?
请楼上继续指教!感激不尽!

楼主:
再顶下!我在线等!

网友:
查了下我的中断处理,最后都有   EINT;

网友:
To 2#
|=操作,看一下寄存器读出来是什么值。这个是读-修改-写。如果写1清掉,读出来又是1的话,就有问题。

楼主:
读出来的是0没有错的,确实清除了的

网友:
同时送进去,理论上会是同时捕捉到边沿吗?如果是的话会不会是因为优先级的问题,每次只能执行优先级最高的那个中断?等那个中断执行完了,信号的边沿已经过去了,这样就无法进入另外两个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