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icc负数整除时会出错

楼主(2009-04-21):
a=(b-C)/8,如果b-c<0结果会出错。除了a=b<<3-c<<3外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lz可能定义成 unsigned char了!

这种低级错误应该是程序员变量定义不合理引起的!

还有一些double的错误才和编译器有关,比如75.0000123 》75.0000222

其实这些不应该叫做错误,学过C编译原理以后就能明白为什么C89的编译器会引起这样的错误!

还有就是这是4轴板块,好像问题和板块没有必然联系。需要admin来移动

网友:
如果是定义成unsigned char,则任意一个负整数除以哪怕是2都会变正数.

例:单字节数-10 = 0xf6
-10 / 2 = 0xf6/2 = 0x7b = 123
而不是你以为的0xfb

楼主:
to rei1984

不是,我定的是int。定义没错,写四轴算法,求e时,发现当e为负时输出pwm信号混乱,加上一个数再整除后pwm信号正常.
发到这希望给自己写算法的朋友一个参考。

网友:
a = (signed int)(b-c)/(signed int)8;
问题在于C语言中,不同类型之间进行混合运算时,编译器所进行的隐式类型转换。

网友:
有的编译器有符号选项,int 代表的不一定是带符号整形,应signed int 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