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2次放毒: 我们的雕刻机LED照明方案

楼主(2009-04-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ding!
===========
就细节表现来看,柯达好。

网友:
细节都如此完美~~~~~~~~赞美

网友:
太精美了

网友:
原理图和实物不符呀? 我还刚想说LED不要并联呢!

网友:
没弄个保护罩?

网友:
好看啊,太美观了,这种LED上哪买去了,什么型号,啊莫那里有卖吗,改天买几个来玩玩

网友:
还有这LED贵不贵的啊,不会要5-8快钱吧,太贵了业余玩不起哦

网友:
柯达 PRO 14N 的不错,清晰,细节看得清楚!!好看!!

网友:
TO 9楼,这种LED在一般的电子市场都能买到的,里面是三颗三种颜色的管芯,记得是红,黄,蓝

网友:
好东西,机器一点点的出来啦

网友:
呵呵  艺术品呀  想买  可是现在没钱搞,现在需要什么价格呀  老大~!

网友:
电阻好像是1/8W的?
假如二极管电压是2伏,那么电阻的功率应该大于:1/(3*3/62)=1/6.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9(W)?

网友:
柯达 PRO 14N 拍摄(原文件名:03.jpg)
这张图片似乎差了点

网友:
尼康的表现比较锐利,本人更喜欢柯达

网友:
相机其实都差不多,关键在镜头……

网友:
哦,没仔细看,其实老大在一开始就说了“总电流220ma”。

网友:
怎么不用12V供电呢

网友:
简直就是艺术品。
阿莫,希望我的是属于第一批机机。我说过砸锅卖铁都要买一台的,现在正在到处找锅。

网友:
哈,阿莫在线呢。
到时候,我有“砸锅卖铁”的证据,绝对真实。

网友:
尼康的饱和度大一些

网友:
不错。看不出你的环形灯的尺寸,要是在环形灯里面预留安装照相机(摄像头)的位置,为将来升级作准备就更好了。

网友:
【27楼】 jimo
简直就是艺术品。
阿莫,希望我的是属于第一批机机。我说过砸锅卖铁都要买一台的,现在正在到处找锅。
----------------------------------
呵呵,找锅的速度要快点了  :)

这台雕刻机,我已经找不到有什么薄弱的地方我没有解决的了。对这台机,我是信心十足的。

大家看到的任何一个小细节,都是倾注了我们的无数心血与精力的 ..... 当然,还有我们不计成本的投入。

--------------------------------------------------------------

想问问,这台机器要是自己换水冷主轴,这台灯是否能用上?另外,换水冷主轴能自己能否配夹头

网友:
小小建议:
1、PCB及灯座固定螺丝用2-3个就很可靠了,4个就多了点。
2、LED的驱动最好用专用的驱动芯片,比一只电阻的可靠性好多了,当然会有PCB layout及成本的问题。
PTC不错的选择,这个灯如果总工作电流在220mA左右,那么用250-300mA的PTC是比较可靠的。
一般的PTC在1倍标称值时可以稳定工作,在2倍标称值时可保证关断。
3*8=24只灯,220mA时每只平均不到10mA,2倍时也是安全工作电流,不会损坏LED。

追加:可用用R025或R030的PTC。

个人观点,供参考。

网友:
非常漂亮的无影灯,用起来肯定爽!
--------------------------------

能“使用一种比较巧妙的方案”既不挡住光源,又能保护LED是最完美的,偶就喜欢设计得巧妙的东东。

-------------------------------------------------------

如果两台相机都用的尼康18-135mm F3.5-F5.6 镜头,都是同样的光圈的话,我认为D80好。 成像锐利,颜色还原真实。

网友:
【楼主位】 armok 阿莫
重要说明: 我们已经向广州机床厂订购了三台的数控车床,下星期会交付第一台给我们使用。这个部件将由数控车床完成。

如果是自动生产的话,阿莫的车床应该是G210MC这个类型的,最后还要经过普车光一刀,铣床/CNC打孔攻牙倒角,最后去毛刺喷砂。

网友:
【13楼】 little Monke   TO 9楼,这种LED在一般的电子市场都能买到的,里面是三颗三种颜色的管芯,记得是红,黄,蓝

不赞同。

     这个LED是3晶的5050封装的LED,顾名思义,里面是3颗白色LED并联(再具体点就是蓝颜色LED晶片加黄色莹光份,调和的白光)。 试问,    红,黄,蓝 晶片并连,蓝颜色的晶片还可以发光吗?

网友:
回【10楼】 dongni

这种LED一般的就1快多可以买到,质量再好点的也就2快钱一个的样子。

网友:
回  【34楼】 rainbow 老陈   LED的驱动最好用专用的驱动芯片,比一只电阻的可靠性好多了

200MA*3V=0.6W,再/8差不多就是0.08W/单颗的样子,用电阻够了,没必要用到LED驱动芯片。

网友:
LED损坏多为短路,还是串联为好。

为提高档次,可以试用CREE大功率LED,效率和色温控制会好很多,价格在20-40元左右。

网友:
不太懂这个方面
问个问题,这个led灯是固定在一个位置吗?
不知道照明会不会有需要调整角度的时候?

网友:
灯盘很象手术用的无影灯!很漂亮!

网友:
这里有没有考滤固定螺丝的预紧问题,这个是工作在有震动的场所,螺丝会松动脱落的!

网友:
能把螺丝震掉还有精度可言呀!!

网友:
要是固定的金属件那螺丝可以装紧一些,可这里固定的是电路板,能承受的力有限

网友:
【50楼】 lxwdy

呵呵!很执着!

网友:
其实有很廉价的解决方案,就象飞机上一样,用铆钉,这个就决对不会松了,但想拆又麻烦了!其实飞船上都不用螺丝的,呵呵

网友:
我只是说固定这个PCB板用铆钉,不是其他的部分

网友:
D80的锐利点,14N的色彩淡点。

网友:
laomao同志快来看。这个就真的能用铸铝来做了。

网友:
这螺丝忒淫荡了..赞

网友:
【7楼】 pcform
没弄个保护罩?
——————————————————————

其实搞个亚克力板直接雕个就搞定了
要是开个模具 就更便宜了

网友:
开的是铝基板还是普通的电路板

看外形很不错的样子,会不会单独出售呀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串联供电,电路会方便、效率会高很多。

网友:
看到这种LED挺不错的,在taobao上找5050封装一下就找到了,准备拿来DIY小台灯 ^-^

网友:
【61楼】 armok 阿莫
哈哈,我们会使用更“巧妙”的方法。

这个方法,你会在我们的雕刻机的两个地方看到 :)

难道是放在小接线柱里面?

网友:
无语了!精品!毫不夸张的说是艺术品

网友:
想个不用钉的办法吧 PCB 放在铝圈上面

网友:
一个LED坏了,就会全部不亮。正好是检修提醒

网友(2009-05-31):
装个透镜上去会有什么效果呢?

网友:
使用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有尘埃或者其他的,最好能够非常快捷的清理。

网友:
买来专门做测试架不错

网友:
直接 DC 驱动吧 PWM 调光会产生频闪

网友:
感觉柯达的焦深不是特别好,难道是拍摄距离太近?

网友:
太漂亮了,完美

网友(2009-10-05):
不知道最后定版没有啊!我觉得最好可以在led和线路板之间用一点环氧树脂来填充用来预防led因为震动虚焊的可能!还有就是尽量选择环氧树脂封装的5050,尽管光衰可能会较硅胶封装的大写,但是防震抗冲击性能要好很多!还有就是这个灯选择的色温是多少啊!要是6000-7000的色温(最亮)一定要考虑显色特性高些的!建议在85%以上的!要不操作细节的时候会比较的吃力!pcb也最好可以做成白色底的!

网友:
建议led改成恒流驱动

网友(2010-01-25):
细节决定成败!阿莫加油!

网友(2010-06-25):
看精品,听高手探讨,过瘾。

网友:
问一下啊,你们设计的原理图,都是二极管三个一组,加限流电阻;为什么在你的板子上是8个呢?

网友(2010-08-13):
为什么不用树脂把它填满,包住呢?这样就不怕水呀金属屑了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64楼】 avr-qq 高级工程叁
为什么不用串联供电,电路会方便、效率会高很多。
-------------------------------------
1. 如果串联供电,一个led坏了,就会全部不亮。缺乏设计理念。
2. 每只led的压降是3v才能点亮的。我们的接口板只有5v电压。不要告诉我从电机线路取电,否则更缺乏设计理念。

:)  我是电机取电的,效果还不错,由于机器封装在隔音箱里面,不好取出重新布线,所以采用了这个权宜之计,用了DC降压模块,基本上电机转动的时候就能点亮,我是三相无刷电机,基本上这样接入后电机运转感觉不出区别

网友:
怎么这么多的并联才只有220ma吗?那他的亮度不会很好,我们一瓦每颗的led,压降是3.3伏。电流320ma

网友:
5050LED是否是需要9V电压才亮度达到正常?5V似乎已经很暗了。5050里边的LED貌似是串联的。阿莫这2个激光管是单独供电的么?还是同取LED的电压?我见阿莫说用的5V的电压。感觉不可思议。对5050LED不熟。我见人家6个脚为串联,而且我自己并联起来,灯是不亮的。

5050无缺脚的那边全为正 有缺脚的全为负。是否正确?

因为今天我做了个灯板,只能用9V电压 发光正常。电压范围5-10V都可 10V就太亮了。10DC电压并联2个串联的激光。1个只有2V多1个有5V多。串联的电阻也有2V多。我很纳闷

网友(2011-01-10):
回复 网友A:
好看啊,太美观了,这种led上哪买去了,什么型号,啊莫那里有卖吗,改天买几个来玩玩

这个灯最贵的便宜的只需要0.55元。好的目前知道是3元一颗,这个LED最好是不要用来并联,压差不一样的,不信你自可以买好的回来试试。这个通常是串联工作的!像一些低端的LED台灯或其它的灯就会用并联。

以上所说并不是说所有的灯了,如LED路灯上的灯,他们一个都是四五百的或上千的,那个才会有去筛选。一个几毛钱的灯相信没有人去筛选的。希望楼主更换电路,以保证灯能长期工作。

网友:
还有一点,忘了讲了,你有8个5050灯,如果全是白光LED,那么你220mA,那么发光是不正常的,一个灯的工作电流是20mA,5050灯里面是用3个小灯,那么他的工作电流应是60mA,否则他的光效达不到。

网友(2011-06-09):
8PCS 5050的LED才220mA是不是大材小用了,5050三晶的LED标准电流是60mA,使用的时候电流控制在3*(15-18)=45-54mA,这种LED价格在0.5-1.2之间(普通的晶片)!LED灯板板使用的是FR-4,建议使铝基板,价格贵点,但是散热不是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柯达的亮

网友:
建议在PCB板底部打上导热胶或散热膏,把热量导到铁机架上,这样LED灯的发光寿命就些

网友(2011-08-19):
艺术品呀

网友:
简直就是艺术品